求台达DPS-315JB小电源5H0165辅助电源蕊片旁的两个小三极管名称

楼主(2014-02-25):
台达DPS-315JB小电源,5H0165辅助电源蕊片旁的两个小三极管炸了,一个是上面是2F,另一个看不清是什么了,那位大神知道的请告之一声,谢谢。

网友:
是贴片小三极管吗?谢谢。

网友A:
这两个三极管1P常见为MMBT2222,NPN型;2F为 MMBT2907, PNP型。这个是对管,是用来推动MOS管的图腾柱驱动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三极管1P常见为MMBT2222,NPN型;2F为 MMBT2907, PNP型。这个是对管,是用来推动MOS管的图腾柱驱动 ...

谢谢楼上朋友,相信你是对的!!

网友:
顶一下把,这个还是不错的,强烈回复置顶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