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70 第一次开机掉电,第二次正常

楼主(2014-02-25):
一般情况下,第一次开机到0.11就掉电,第二次开机就可以正常亮机使用,进系统无任何问题,给客户了,后来,说开几次没开开,要修,拆机,测试,还是好样了,都是断电后开机,第一次掉电,第二次正常使用,3V 5V待机是正常的,掉电时候测了一下电压,PL11,无0.85V输出,别的由MAINON控制的电压都可以正常产生,1.8V ,1.05,1.5V第一次掉电测试的时候都能正常产后,就是没0.85V,此电压用的芯片8117跟产生1.05V是一样的芯片,对换后,还是一样,请教大家,有碰到过的吗,EC BIOS,桥BIOS都刷过,应是这个电压的问题

Z470 989 PCH架构 HM系列.pdf

网友A:
3V.5V的问题,更换电容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3V.5V的问题,更换电容看看..

3V 5V随时都是有的,用的固态电容,8117,3脚EN,供电,都是正常的,开机瞬间,别的电压都能产生,马上消失,就是0.85V这个电压没产生,我怀疑还是这块的问题。

网友:
3-5v电容换换试试

网友:
CPU供电IC换下

网友:
还是先刷下bios吧

网友:
cmos电池是不是没电了。

网友:
电容问题,CPU电路

网友:
我接的一台机是电池旁路电阻变小,后来换了一个就好了。

网友:
电阻变小  真的假的  我没遇到过电阻变小的

网友:
我遇到过3V电容坏导致这样的,就是那种固态电容,可以试试!

网友:
遇到过 但是客户同意不用修 大不了按两次

网友:
应该是电容失容了吧,造成供电不足

网友:
刷刷BIOS试试

网友:
刷刷BIOS看看先

网友:
没见过 期待解决

网友:
bios电池u吧

网友:
电池换过,U换过,一样的现象,有次才老是掉电,压了一下U好了的,不知道什么问题,CPU电源芯片换过,桥换过,都不行

网友:
基本上第二次能开机,反正将就在用

网友B:
这个故障我碰到过一次,要换一个十六脚的供电芯片,具体是哪一个我忘了,你要是有示波器的话很好修,有一组电压在你开机瞬间它没起来,或是起来的压值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故障我碰到过一次,要换一个十六脚的供电芯片,具体是哪一个我忘了,你要是有示波器的话很好修,有一组 ...

不开机,瞬间测了电压,有个0.85V电压电压没起来,别的都有电压出来消失,把这个电压的电源芯片跟别的组的对换了还是一样的!记得是个8117的,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这个

网友:
这个不好搞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