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普通液晶显示器,高压板问题求助

楼主(2014-02-25):
这个显示器空间很小,改高压板很麻烦,放不下。 我想直接吧原来的高压板修好。 情况是亮几秒就暗屏,这类故障高压板一般哪些地方容易坏,希望高手指导一下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比如高压板上变压器虚焊,电容变质,驱动管击穿。试着检修一下

网友:
灯管正常的话,把PMW芯片去保护好了 。

网友:
给发一些图,给你指导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驱动开关场管可能坏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