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l 绿屏经典维修

楼主(2014-02-25):
品牌:联想E42L
故障:绿屏,外接vga正常。
版号:la-3541p
    同行发来的机子,一般这样的故障,首先考虑的就是,是不是屏线的那根数据线断开了。果不其然,拆开屏幕后,发现TZOUT1-,jp31的8pin阻值无穷大。 ,这根线断开的故障就是- 这样的绿屏了。那么找到了断线点,就接着往下查,拔掉屏线直接打jp31的8pin  依旧是无穷大。 那么就确定了是主板的故障了。接着往下找,TZOUT1-接到了rp18 ,转化的信号是GMCH_TZOUT1-。nb的标记信号为LVDSA_DATA#_1, 测试过rp18到jp31通路,那么问题就确定在nb  960gl的芯片。
   接下来不知道大家要怎么处理呢?在客户同意维修的情况下直接换桥? 呵呵。我并不是这样做, 而是报价后打算在不换桥的情况下,把这根线接起来。
那么就看我怎么操作吧。
  打开gm965的pdf 文件  查到e51的位置 就是LVDSA_DATA#_1,可以看到e51就是在芯片的最外围。
既然是在最外面  我尝试压住芯片的e51的位置,稍加压力。阻值500欧姆左右就出来了。心里一阵欢喜。直接在这个角落加入助焊剂,用风枪吹至锡珠融化。冷却后测量rp18的这个信号测量点,发现阻值还是无穷大,心里凉了一下。 心想应该是主板掉点了。 既然这样,那就飞线吧。
  刮开nb周围的测量点,确定那一个点是和rp18相通,找到后还是稍加压力 用细细的导线插进芯片底部探测。确定了点  配合点位图。  风枪吹至融化  接入细线。 大功告成。 ,,
    电容补上。阻值正常了。那么机子肯定亮机了

  。  谢谢大家观看。下载分告急。对你有帮助,请加点分吧,谢谢了。附上图纸

网友:
我擦,真是高手在民间,这样也行!佩服

谢谢你的评价啊。呵呵

网友:
这个故障比较直观,重点是举一反三,用这样的方法修更多的机子。965的芯片  拆起来比较麻烦的啊  点太多了

网友A:
这样修机器很牛啊,这北桥能不动最好,不太好做,有时取了主板就变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修机器很牛啊,这北桥能不动最好,不太好做,有时取了主板就变形了

看到好,怎么不给我加点分啊  哈哈。

网友B:
给你加分了,让我大开眼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给你加分了,让我大开眼界

谢谢你的加分。 大开眼界倒是谈不上,能让你感觉到有东西学到就不错了。 呵呵

网友:
厉害啊。心思敏捷

网友:
心细。确实重要

网友:
高难度,容易返修啊

网友:
这样也行,又学一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的加分。 大开眼界倒是谈不上,能让你感觉到有东西学到就不错了。 呵呵

对对对,学到东西了

网友:
真心不错!学到东西了。

网友:
在芯片里面引根线出来太牛叉了,佩服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从芯片上接线,会不会接到别的点,这样很小心的哟

做维修的 那个不是很小心的哦 你说呢

网友:
电路分析有点少,加精只能靠会员朋友们的支持了,支持的人多就会自动加精

网友(点评):
这个电路分析确实没有什么 就是一条线,呵呵。关键是处理事情的方式, 看看大家的评价 大开眼界,民间高手等等哈哈。 一看大家就很喜欢的。对吧。

网友:
维修就要有这样的创新精神 ,不要让固定的思维禁锢我们的大脑,,,,,

谢谢你的支持。欢迎你在我的这个帖子的下方点一下支持, 管理员说点的人多了 帖子就能变为精华了 呵呵

网友:
高手 如果这个掉电在里面的话 就得拆了显卡补线了

网友:
实物中的芯片你怎么确定这个虚焊点的?

网友(点评):
你没有认真看我的帖子 我用965上的pdf文件确定的点,还有这个机子在芯片的边角按压一下,机子的故障会消失,也就是说点 能暂时的连接在一起,这个时候再配合pdf上的点位 就能确定是那个点掉点了。

网友:
还好点在外面,要是在里面,楼主就

网友:
楼主真牛  这种方法第一次听说

网友:
确实原创,学习了

网友:
哈哈  今天升级为精华了  谢谢大家的支持。得了精华 看的人也好像多了

网友:
这个号啊太妙了

网友:
信心 细心 修板讲究心态

网友:
细心的活,值得借鉴啊,。

网友:
越看都是牛人啊.自已技术差很远啊..

网友D:
的确是高手,但楼主有没有想过,你用风枪把芯片下面锡珠吹化了接线,那么其它锡珠会不会拖焊呢?会不会导致桥空焊???

网友(点评):
高手是不会让你说的这样的事情发生的, 哈哈。开一下玩笑。 避免这样的事情就是细心把握,伸进去一点点之可以了。我的是的细丝 我们吸锡线里面抽出来一小根 很细的吧

网友E:
让锡珠融化,你是让桥片,全部受热,还是只是那个角受热?

网友:
这样都行  见识了

网友F:
呵呵,,楼主真是牛逼!偷懒的技术已经练就到极致!呵呵,,这样直接引线进去比取下桥后再接省事多了,,而且还降低了风险,,不错!不过信号那点刚好是在边上,要是靠内了,就很难操作了,,而且这样稳定性不太可靠,不过这种北桥的发热量应该不至于发热到融化引线的那颗锡球!

网友(点评):
一般掉点 都是最外面的掉点或者断线。最外的受力是最大的 所以最容易断线或者掉点了。 一般虚焊哪里是受热引起的 谁的的芯片会到了这样的温度还不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让锡珠融化,你是让桥片,全部受热,还是只是那个角受热?

就是边角受热。

网友:
引用 网友F:
呵呵,,楼主真是牛逼!偷懒的技术已经练就到极致!呵呵,,这样直接引线进去比取下桥后再接省事多了,,而 ...

不一定额,有的时候掉点也有稍微里面一点的,不过最中间掉点,至少我还未遇到过

网友:
这技术估计不是老师教的吧!牛人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的确是高手,但楼主有没有想过,你用风枪把芯片下面锡珠吹化了接线,那么其它锡珠会不会拖焊呢?会不会导致 ...

就算边角受热瞬间熔化的应该不只是一个锡珠吧! 这你都能搞定,NB呀!

网友:
卧槽, 这个线飞的很恶道。

网友:
这个 太技术了 楼主的细心不是盖的

网友G:
把你在电位图也分享就给你加分,哈哈

网友:
这手工太厉害了

网友:
像这种乔片的我一般都是放弃维修的,楼主的经验和技术都非常的不错哦!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把你在电位图也分享就给你加分,哈哈

965的pdf文件  网络上一大堆的

网友:
高难度呀,赞

网友:
楼主修机真细心    没走弯路    一看绿屏就知道屏线有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