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报smart错误

楼主(2014-02-25):
按下电源键开机,显示s.m.a.r.t error.进pe可以识别到硬盘,检测有坏道。出现smart报错是不是说明硬盘不行了啊。

网友A:
你已经知道硬盘有坏道了,把坏道修复好,就能正常用了。

网友:
看看smart表,哪儿出现问题,尝试修复一下,可能修好哦。

网友:
说明硬盘存在不少坏道

网友B:
谢谢大家的指导,硬盘已经修复好了,可以用了。

网友(2014-04-02):
怎么修好的?清SMART还是修复坏道?

网友:
简单的 ,清一下smart 表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已经知道硬盘有坏道了,把坏道修复好,就能正常用了。

请问怎么修复啊 ,smart也能修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家的指导,硬盘已经修复好了,可以用了。

怎么修复的啊 哥们??求解啊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清SMART表就会好的,G表满了...

网友:
清smart的,就ok了

网友:
你用什么工具清除SMART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