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插电源不开机

楼主(2014-02-25):
昨天客户拿一台东芝笔记本  型号不记得了   拿来时是用电池可以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    插上电源就掉电  ,电池取掉用电源的开机没有反应,以为是保护隔离有问题 ,拆机检测  ,板子拆出后 裸板+CPU   可以是上电  ,电流上到0.75 不动了  , 断电插上内存  ,还是0.75A  这时从板上听到有吱吱叫的声音,仔细一听是CPU后面的NEC 大电容响  ,其他没有想那么多 就三下五除二把大电容取掉  找了四个330电容装上 ,上CPU  内存 上电  电流一路到1.几A  肯定亮机了 ,装机测试没有问题  ,修机完成,

网友:
大电容损坏的挺多

网友:
这种可以直接看下有没有大电容

网友:
旧机东芝一般都是大电容出问题比较多,真是我们维修的福音!

网友:
有大电容的直接换掉

网友:
如果是大电容改了就是

网友A:
,,我那台东芝的搞了2天了,毫无头绪,有时候上电0.88不动,有时候上到0.66就亮,没大电容的,L310

网友:
这个电容很容易坏,也给我们省了不少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那台东芝的搞了2天了,毫无头绪,有时候上电0.88不动,有时候上到0.66就亮,没大电容的,L310

东芝的机器好像是 电流到1.3A 亮机   然后电流直接就回到0.几A 了   你这个好像是挡到内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