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是什么元件

楼主(2014-02-25):
拆下这个是什么元件,正常时阻值是多少,可不可短接不装。 旁边的哪个黑的是不是压敏电阻
谢谢高手来指点。

网友:
是压敏电阻
找不到配件了也可以不装

网友:
显示器上面的吧  在显示器上面找就找得到噻

网友:
拆下的才是压敏电阻,万用表测阻值无穷大,可不装但不可短接。旁边的哪个黑的是热敏电阻。

网友:
直接拆掉不用装

网友:
不装都可以

网友:
这个好分辨,一般与电源并联的是压敏电阻,在电路中串联的是NTC限流电阻

网友:
一个限压,一个限流的

网友:
这个电阻是可以不上的了

网友:
防浪涌的。最好装上。。。

网友:
它坏了烧保险 可以不装 好多电路板都没有的

网友:
费板子上大把,装上最好,不过这玩意烧了,最好看下后面还有短路的没

网友:
电阻吧,看那个标注像是稳压的

网友:
压敏电阻,。。

网友:
这两个都可以不装
但是限流电阻那里要加个保险

网友:
这一元件,叫471的电阻,是在电压升高到275V以上时,就坏掉的,保险也坏的,就是保护后面电路的一个“特好好”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