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C600 开机显示30秒准时掉电

楼主(2014-02-25):
东芝C600 英业达代工的,主板6050A2448001-MB-A01 CT10RG  芯片组HM65 独立显卡 客户拿来时开机显示掉电,拆开看主板HM65跟显卡都换过bios也被人刷过,裸机PE测试掉电,进bios也要掉电,开机什么都不做掉电,我大概测试了掉电时间是28秒左右。测量了一下各个电压没有发现问题,温控芯片电压也正常,温度也是正常的,换了一下CPU\内存、刷了bios、更换了PCH HM65故障依旧。现在不知道从那下手了。修到过这问题的同行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换过EC了吗

网友A:
换个大电容看看 ,东芝掉电 有很多的都NEC大电容滤波不良的

网友:
查一下CPU风扇电路,先换个风扇试试。

网友:
散热做好了没有,用示波器打打各大供电,滤波不好也会掉电的

网友:
cpu背面nec电容·有的话换掉准好

网友(2014-03-27):
把图纸传上来看一下

网友:
温控芯片有可能坏了

网友:
我遇见一个东芝L600的也是这个情况,找了个BOIS刷了就好了,你这个后面有ENC大电容把他换掉应该就好了

网友:
开关 电压稳定吗?

网友:
楼主搞好了吗

网友:
肯定是bios的问题,这款机器只要换过PCH的大多会出现定时掉电和风扇狂转等问题。必须刷工厂bios。

网友:
修好了说下

网友:
换完pch得刷bios

网友:
BIOS没找对    试试这个BIOS C600-01B

网友:
CPU背面的NEC电容 给力吗

网友:
建议把温控芯片换一下,我以前就修过一台,换温控芯片就好了,但是没有你的机器那么准,时间都是刚刚好,我这个都是用几分钟,

网友:
电容不良..掉电

网友:
请教下楼主  板子上有几个温控芯片 怎么测小白一个从来没测过

网友:
有 ec bios吗

网友(2014-05-04):
引用 网友A:
换个大电容看看 ,东芝掉电 有很多的都NEC大电容滤波不良的

你有没有搞错 别一看到东芝机器就大电容 这机器哪来的大电容?

网友:
我也有个掉电的各种修,还在维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