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大电容两个电压不一样行么

楼主(2014-02-25):
原来的是330uF/200V ,其中一个鼓了换成330uF/250V 的,行么
谢谢您的解答

网友:
应该可以。。

网友A:
容量一样就可以了,耐压值等于或大于原来的值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容量一样就可以了,耐压值等于或大于原来的值即可。

谢谢老大

网友:
容量一样是可以。但最好容量配对。两只电容容量越接近越好。这样就不会出现两端电压一高一低的现象。

网友:
最好多测一会电压看看稳定不。坏大电容的很多分压的那个电阻也会坏。尤其是长城的电源。

网友:
可以的,都大点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最好一起更换,免得二只大电容新旧不一,影响电源的稳定

网友:
bu不差很远 就可以

网友:
大电容最好是成对吏换。

网友:
没问题没问题

网友:
没什么问题

网友:
两个一起换最好,都用新的比较可靠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如果只是爆一颗的话还要检查一下两颗均压电阻的阻值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对的,二个一起换成330UF/250V100%OK.

网友:
我一般都是换一对,怕不稳定

网友:
建议成对换,这样会稳定些

网友:
成对换牢靠,均压电阻要仔细检查,防止分压不均。

网友:
换电容前先检查一下大电容旁的2个均压电阻的阻值是否一致,大电容容量大一些更好,如470UF250V、680UF250V的都可以。

网友:
没问题,我经常修,都是拆旧电源里的,故障现象都是开机不到10分钟(根据电容损坏程度)就自动关机,极少数自动重启,开壳用手一摸,烫手!  这种故障我收30元,你们呢?

网友:
容量稍微大一点没事 耐压值稍微大一点都没事的,放心更换。

网友:
两个电容要一起换,电容的旁边的电阻也要一起换,不然必定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