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显存维修模子,解决显存花屏故障。

楼主(2014-02-25):
收到的一台Y470笔记本,此本屏甩坏,硬盘坏,主板有时候亮有时候不亮,机器收下报价1000元。经过换屏,换硬盘,装系统OK进入系统画面,暗自窃喜,钱还真好赚呀,爽。通知客户拿机器,成功收到钱钱,可是没过1天,客户提着机器又来找,说花屏,一开机的确花屏,二话没说直接加焊显卡,还是花,丛植还是花,难道是显卡芯片坏了,定新芯片更换还是不行,最后确定是显存虚焊了。对于一个三温区的热风焊台来说,动这个上下都有的显存还真的不容易,没成功过。郁闷中。。。(以前试过用风枪,会芯片没动最后显存周围的板子到冒泡了,所以不敢)。看看这个情况还真是要退钱啦。最后着急之下,找来高温胶带想把周围裹起来上焊台试试。贴一半的时候发现,如果用高温胶带贴满一周不就是一个模子吗?就不会吹到周围的主板了。如下图

网友:
最后8个显存全部加焊结束,没有损坏任何元件。成功,对于老手来说可能很幼稚,但是对于新手来说。真的很有必要。对于这种多显存的机器很有用。。。。。

网友:
就是四周都包住就可以了吧!呵呵

网友A:
这包得挺吓人的,板子鼓包是因为风枪不给力或者没掌握好,不然没必要这样的!

网友B:
显存我都是用风枪直接焊接的.

网友:
把助焊膏灌进显存里,然后风枪吹一下也可以的。

网友:
新手,,,,没试过这样,以前换都是直接吹

网友C:
三个温区的BGA,你可以通过调节上下的温度来拆显存的,你把下风口的温度调低点,上温加高点不就行了,下面的也不会溶

网友:
楼主也太牛了吧,这样也可以了

网友:
厉害,呵呵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D:
用疯抢焊更方便些吧

网友E:
风枪直接吹是可以的,掌握好风速,温度,板子没事的,当然还是用好焊膏比较好

网友F:
怎么确定就是这颗显存的故障呢?

网友G:
想当年我焊的时候怎么没有LZ的想法呢?不过现在是直接加焊的,没坏过。。技术有待提高

网友:
一般都是疯抢直接吹

网友H:
这高温胶带都黑了?温度多高啊!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真不容易呀,谢谢了!不过想学学怎么判断是显存的呢

网友I:
显存那么薄,这么高的温度吹不坏吗

网友J:
直接加焊就可以了,这么麻烦

网友:
好方法  可以一试

网友:
用锡纸试过,没试过这个

网友:
用热风枪好像要比焊台方便吧

网友:
没有锡箔纸吗

网友:
用风枪加焊要控制好温度,不然显存很容易挂掉

网友K:
用风枪吹,那温度和风速都是调到多少呀,我也没换过显存,想学习下

网友L:
风枪吹板子容易变形,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K:
用风枪吹,那温度和风速都是调到多少呀,我也没换过显存,想学习下

温度开到5,风开到2,速度要快。一边吹,估计温度差不多的时候就用列子轻轻推芯片。不要重了哦。否则短路链球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L:
风枪吹板子容易变形,怎么解决

注意看我做的。就是护着主板周围不让变形啊。

网友:
风枪温度高。锡箔纸是在红外的机器上用的。对于热风没有效果,而且还吸热。。。

网友:
引用 网友J:
直接加焊就可以了,这么麻烦

兄弟,我都说了,我是三温区的机器,也就是上下都有热风的,如果你除掉上面,下面的显存不掉啦啊。就算不掉了。你温度到了。下面的用东西保护下,光用上面的风吹板子,板子容易变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显存那么薄,这么高的温度吹不坏吗

注意温度,我用的是5档,风2档,好的很。注意时间,和手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包得挺吓人的,板子鼓包是因为风枪不给力或者没掌握好,不然没必要这样的!

呵呵。高手是不用的,对于风枪掌握不熟练的,我觉得还是必要的。

网友:
吹这种芯片压要斜着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存我都是用风枪直接焊接的.

新手就没那么简单的。万一出意外呢。保险点好。熟练后就不需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个温区的BGA,你可以通过调节上下的温度来拆显存的,你把下风口的温度调低点,上温加高点不就行了,下面 ...

这位仁兄,我是测试过的。主板有可能变形,我测试过。特别是大板子联想,我按兄弟的方法测试过,主板变形了。因为上温度高,下面度低。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疯抢焊更方便些吧

是的,是用风枪,但是对于新手来说,拆卸的时候可能没把握好吹坏显存旁边的主板。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风枪直接吹是可以的,掌握好风速,温度,板子没事的,当然还是用好焊膏比较好

个人觉得还是不要冒那个风险,护住主板要紧,安全第一,呵呵,老马都有失蹄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怎么确定就是这颗显存的故障呢?

我无法确定,我只确定显卡芯片没有问题。就是显存问题。8个显存一起焊接。一个个来。兄弟,我没必要贴八张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想当年我焊的时候怎么没有LZ的想法呢?不过现在是直接加焊的,没坏过。。技术有待提高

呵呵。我是怕出问题。。不是一定出问题。是我店里小徒弟弄坏了好几块主板。我被逼想出的法子。我也一般直接上的。呵呵,后来弄了下,小徒弟就没出过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高温胶带都黑了?温度多高啊!

5档HOT,2档风。

网友:
引用 网友M:
关键是楼主怎么判断是显存虚汗了啊

无法判断,直接全部修一片

网友N:
显存搞的不多呀。很少有坏的

网友:
都用850直接吹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N:
显存搞的不多呀。很少有坏的

恩。一般是不坏,坏起来还挺麻烦。对于新手来说。

网友:
搞个差不多的风枪,直接吹就行了,

网友:
只要多想总是有办法的,赞一个

网友:
怎么判断是显存虚汗

网友:
显存虚汗了啊9 [

网友:
没有特别啊,不是包着就行了吗

网友:
是加焊的吗

网友:
楼主 用BGA换显存。。。

网友:
不是灌胶那种的话 一般拿风抢弄的

网友:
没必要这么费劲吧,直接风枪400度吹就行了

网友:
这样要是主板是很薄的就会主板变形哦,。。。。。。。

网友:
这样也行,外观有点那个。

网友:
重来没起过泡

网友:
楼主好样的,这样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