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的清华同方--道歉贴及继续求助

楼主(2014-02-25):
道歉-----昨天修6台监控长城显示器,全是VGA口烧坏的机器,小件换了无数,还要换芯片,搞晕头了,以至于晚上发帖错误,各位关注过的师傅们,真的抱歉了。。。
板子号是715G3329-1-2

新买的RT809F,还不大会用,以前修电视机都是用的自己做的打印口的那种;今天遇到台清华同方的TFT22W90PS(代码:tgj21L82f),版号好像是715G3329-1-2_TSUMU58NHL-LF-1_25L2026.屏的型号是 CLAA215FA 01。。怕用VGA刷不好,把握起见,拆下芯片刷,虽说费事,稳妥第一,有时间了再系统学习学习。
拆下来的25L2026拷贝到电脑上留存,下载了个网上搜到的程序,刷完提示校验失败;旧版上拆个25L010,写入成功,但装回板子上却开不了机了。。。再把原机程序刷回去,,开关机正常,但是只要按动按键,里面的菜单就向下跳,和向下调整按键漏电的故障现象类似,,乱套了。。用户还很着急,费半天唇舌才把人打发走。
求各位大师指点,再求程序。

网友:
等待大侠解惑!

网友:
换按键试了吗 ?

网友:
与按键相连的贴片电容也要看下

网友:
无解了,,,机子被取走凑合用去了 ,个人认为还是程序问题,这个不精通;按键100%无问题,每个按键电压都是3.1V,刚刚的,无一点点颤动。应该还是程序选择的KEY键定位出错吧,right键无效。其他键on/off、menu、input、left都功能正常,只是按出OSD后,自己向上跑动,类似按键right漏电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