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接上适配器蓝屏,求教

楼主(2014-02-25):
HP CQ40-519TX的本本,先使用电池开机再接适配器的话,一切正常,如果在关机状态下先接适配器再开机,进系统一直停在滚动条那个位置,过个几分钟就蓝屏自动重启,并且当开机时,按F11进入一键还原也进不去,卡在那边,拔掉适配器重启电脑进系统速度很快,而且没什么问题。
用稳压电源有时候,笔记本关机状态,插上稳压电源的瞬间,偶尔会出现电流3.5A满格,然后一下子变成0.02
开机时偶尔还出现,稳压电源直接用到3.5A,然后电压被拉底到15V了
谁有遇到这种现象吗?这是主板问题吗?(电池拿掉也试过了)

网友:
貌似 板子有短路吧  修保护隔离吧

网友:
保护隔离有问题

网友:
是的,查通电电路,应该是哪里不稳定

网友:
这样的怪问题也有

网友:
肯定有短路啊

网友:
换电源试过没有,把主板拆了,插电源和电池的时候各大供电的电压,看纯不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