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组 ASUS N55S 没有CPU 供电

楼主(2014-02-25):
华硕N55S本子除了没有CPU供电 其他电压都正常 CPU供电芯片是95831
求助。。。

网友:
直接换芯片!赚分啊!!

网友:
查查pg信号  cup供电开启信号

查CPU供电芯片工作条件,然后才是换芯片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芯片 我换了 还是一样的 没有这个图纸 不知道PG是哪脚,还有cup供电开启信号有那些?

网友:
可能是BIOS的问题  希望有这个BIOS的上传一下 谢谢

网友:
怎么没有师傅们回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