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理知识大全

楼主(2014-02-25):
1.基础篇

什么是代理服务器?
代理服务器是介于浏览器和Web服务器之间的一台服务器,当你通过代理服务器上网浏览时,浏览器不是直接到Web服务器去取回网页,而是向代理服务器发出请求,由代理服务器来取回浏览器所需要的信息,并传送给你的浏览器。

什么是免费代理服务器
在使用代理猎手等软件搜索代理服务器地址时,会在验证状态栏中出现类似“要密码”、“Free”等字样。如果你把“Free”的地址设置为代理服务器,那你就会发现访问网页时不会要求你输入密码了。这就是“免费的代理服务器”。为什么会出现free的呢?有以下几种情况:
  1.是系统漏洞,一旦被网管发现就会被堵上;
  2.是善良的网管和其他有机会接近主机的人,将机器设成了代理服务器;
  3.是真正的好心人,就是将自己的机器作为免费代理,造福广大同仁。这真
值得钦佩!但被查封关闭得也最快。
  4.是ISP商为了提高影响,在一段时间内免费开放,一般很短。
使用代理服务器的好处
Proxy Server(代理服务器)是Internet链路级网关所提供的一种重要的安全功能,它的工作主要在开放系统互联(OSI)型的对话层,主要的功能有:
突破自身IP访问限制:
  1.访问国外站点。教育网、169网等网络用户可以通过代理访问国外网站。
  2.访问一些单位或团体内部资源,如某大学FTP(前提是该代理地址在该资源的允许访问范围之内),使用教育网内地址段免费代理服务器,就可以用于对教育网开放的各类FTP下载上传,以及各类资料查询共享等服务。
  3.突破中国电信的IP封锁:中国电信用户有很多网站是被限制访问的,这种限制是人为的,不同Serve对地址的封锁是不同的。所以不能访问时可以换一个国外的代理服务器试试。
  4.提高访问速度:通常代理服务器都设置一个较大的硬盘缓冲区,当有外界的信息通过时,同时也将其保存到缓冲区中,当其他用户再访问相同的信息时,则直接由缓冲区中取出信息,传给用户,以提高访问速度。
  5.隐藏真实IP:上网者也可以通过这种方法隐藏自己的IP,免受攻击。
       6.嘿嘿,免费。

2.上手篇:

Internet Explorer中代理的设置方法(适用于直接上internet的用户,否则请看二次或多次代理篇)
1.在IE4.0中的代理设置方法:
在主菜单上选择“查看”→“Internet选项”→“连接”→“通过代理服务器访问Internet”,此时将你找到的代理服务器地址和端口填入,然后点击“确定”,就可以通过代理服务器浏览网页了。
2. IE5.0的代理设置方法:
在主菜单上选择“工具”→“Internet选项”→“连接”→“设置”→“使用代理服务器”,这时将你找到的代理服务器地址和端口填入即可。
提示:对于局域网用户,应点击“连接‘标签下面的’局网域设置”来设置代理。
3. NETSCAPE 4.x的代理设置方法:
选择主菜单上的“Edit”→“Preferences”→“advanced”→“proxies”→“Manual proxy configuration”→“View”,将你找到的代理服务器地址和端口填入,按“OK”完成。
4. Opera的代理设置方法:
选择主菜单上的“设置”→“Proxy选项”,将你找到的代理服务器地址和端口填入即可。
5.网络蚂蚁的代理设置方法:
在主菜单上选择“选项设置”→“参数设置”→“代理”→“添加”,然后将可用的代理服务器地址根据类型填入,如该服务器需要输入用户名和密码,选中代理服务器选项下的“认证”,填入即可。大多数下载软件的代理设置与网络蚂蚁相似,如FlashGet。

3.进阶篇:

从哪里能找到代理最原始的方法就是用软件搜索某个网段(现在网上还有很多搜索代理的工具软件),不过这种搜索代理服务器可是很费时的活。通常大家是不会把自己经常使用的代理服务器告诉别人的,因为用的人多了速度自然就会慢。不过网上也有很多网站和BBS(如本论坛--鸭绿江专业代理论坛)都提供免费代理服务器的地址,你可以自己用搜索引擎(如Google、百度)查一下Proxy或者免费代理,就能发现很多类似的网站。
说到搜索代理软件那就首推代理猎手,向导式的在线帮助说明,就算你是第一次使用也应不存在太大的问题。具体步骤如下:
  1.从网上收录到尽可能多的代理列表(最好都是可用的),保存为一个以.txt后缀的文本文件,格式如下:
  101.123.193.15:1080@SOCKS4
  101.123.193.115:1080@SOCKS5
  101.123.193.115:21@ftp
  101.123.193.115:80@http
  101.123.193.115:8080@http
  ……
  (以上地址皆为举例)
  2.运用代理猎手到“搜索结果”页面中,点“导入结果”,将.txt格式的代理列表导入。
  3.点击“系统”按钮,选择“参数设置”。
  4.在“搜索验证设置”页面中对“验证设置”项中的两个超时时间参数进行设置。
  5.最后当然是上网的校验。

什么样的代理是好代理

代理好用的标准:速度快,稳定,当然前提是免费。
在代理猎手3.0以上版本,验证时间栏为“时间特性”,显示情况类似这样:“0.9│1.3│2.6”、“26.3│0.0│26.3”,这三个时间依次代表:连接时间、首次接收数据时间、总验证时间。当然也是越小越好了。决定一个代理的速度的因素有很多,主要有:
1.免费代理服务器所在的网路。大家用proxy主要还是为了出国,因而,四大网络的出口局的带宽就直接决定着其中的proxy的速度。
2.代理服务器的性能。前面的文章提到,proxy不过是一个大cache而已,因此它的硬盘大小、网路的带宽就会影响速度。这和你自己机器是一样的。
3.代理服务器与你的机器之间的距离。proxy主要是为特定对象服务的,其地理分布通常不会太广泛。而广大网友就不会与你所用的proxy之间的距离有多远了。自然,距离越远,速度也就越慢。
4.你所访问的站点的情况。这也是影响proxy速度的原因。你要访问对方的站点,自然要以对方的标准为主,就如同两架速度不同的Modem一样。可惜很多网友常常忽略这点。

4.高手篇:

怎样使用代理访问不能上的网站

由于……(省略100字,不告诉你们,哈哈)。教育网用户不能访问国外网站,所有国外的代理也不能为之使用,是否我们便无能为力了呢?答案不是这样的。
我们可以参照下面二次代理的使用方法解决。
  1.去Download一个Sockscap32,在设置中填好Socks代理服务器地址。
  2.将浏览器的快捷方式拖到SocksCap32的空白框中。联网后,先启动Sockscap32。再在浏览器中填上国外代理服务器的地址,在SocksCap32中运行浏览器即可。

如何通过代理使用FoxMail收信

可以使用sockscap32解决。前提:有一个好用的Socks代理,通过一个可以访问的Socks代理(Socks5或者Sock4代理),将FoxMail的快捷方式拖到SocksCap32的空白框中,你的Foxmail即可以畅通无阻了。同样的方法也适用于Cterm、Sterm等Telnet软件访问教育网内的各大BBS站点,加快速度,而又能隐藏真实IP地址等等。有时会出现不能解析服务器地址的现象,可以先使用ping pop.mail.yahoo.com命令,然后把解析到的IP地址填入Foxmal的POP3服务器选项。
另一法:假设你有POP3代理服务器,例如:203.95.7.196,你的账号为Algam@21cn.com;则
在OutlookExpress或FOXMAIL30中应按如下设置:POP3服务器地址中填写:代理服务器地址,203.95.7.196(端口无须设定);SMTP服务器地址为:原来的SMTP服务器地址smtp.21cn.com(实际上因为不需要用他发信,所以SMTP服务器地址可以随便填写);帐号为:原来账号Algam#21cn.com(既用'#'取代原来的'@'符号);口令为:原来的账号口令。

QQ可以使用代理吗

有一次笔者的同学在QQ上说:“你怎么跑到深圳去了,你不是在上海吗?”其实笔者知道这家伙爱卖弄,不就是装了个可以看IP的QQ版本吗,现在有几个人用的QQ不是可以看IP的。QQ使用代理可以隐藏真实IP,这样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骚扰。QQ的会员可以能够使用HTTP代理的功能,而非会员就只能使用Socks代理了。有些公司网络只能上网浏览不能使用QQ,主要是封了Socks端口,避免员工上班的时候用QQ聊天。其实这种情况也有办法解决。首先下载一个SocksOnline软件,是将普通HTTP代理转换为“万能”的Socks5代理的工具,SocksOnline代理是利用了CommOnline的在线通讯能力,进行Socks代理转接。SocksOnline代理使用非常简单,只要将客户端应用的Socks5代理设置到SocksOnline的地址,客户端即能正常使用。

网友:
这个好难看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