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急 技嘉GA-MA78GM-US2H ,有CPU供电,但无时钟无PG无复位!!!

楼主(2014-02-25):
主板:技嘉GA-MA78GM-US2H
故障:有CPU供电,但无时钟无复位
不上U,上电量CPU电压为1.20V,北桥电有1.09V 还有总线1.18V,内存有1.82V
上U测试 CPU电压为1.09V,其他电压跟上面一样。
上假负载,CPU电压为1.09V,其他电压跟上面一样。
3种测试,都是无PCI时钟,全板无复位。。。
详细量了CPU主供电6324,24脚EN脚有1.14V ,34 PWROK(PWM_PWRGD)为0 V,37脚VDDPWRGD(VCORE_PWOK)电压都为0.91V,

假负载上的PG信号就是下图中的cpu_pwrgd电压为0V, 而下图中的CPU_PG_SB 也是0V,而这个CPU_PG_SB直接连接到南桥的。

下面是南桥部分图

架构是SB700+RS780的北桥,这个AMD+ATI的芯片组,按AMD+ATI的上电时序,先有内存供电,VDD2.5供电,CPU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一一测都正常,接下来测时钟,找到时钟芯片傻眼 了,不知道怎么测了,马上Q饼哥,在饼哥的指导下,测了PCI上的时钟点也没电压 也没波形,又按图纸找到南桥的时钟SBSRC_CLKP SBSRC_CLKN,也没有波形,下下图 SB_PWROK 这个信号是1.2V_HT经过两个三极管转换而来的电压为1.65V。

sb_pwrok 为1.65V, NB_pwrok 为1.61V (是不是正常应为3.3V?)

好心人帮分析分析 是哪里出了问题。。。。急呀!

刚才量了一下复位针(RESET直接接复位针上 ) 电压为1.82V  是不是不正常呀?这个二级管,我黑笔接中间,红笔分别量两边,有225发阻值,反过来 无阻值,是正常的。 拆下这个后 开机量 SYS_RST 有3.3V,如果装上后开机量SYS_RST 有2.01V,而且不断跳变,用1.23到2.01V跳动。。。。DBIOS_RST 有接到IO的109脚。 这个情况是 什么问题呢?难道是IO有问题?引起复位针低,而等于一直短接了复位针和地线,所以开机就无时钟 无复位。 我刚才拿了一块其他牌子的正常的板 直接短接复位针后 开机,情况好象跟这个情况的一样。也是开机就无时钟 无复位。。。

补充内容 (2014-6-23 13:31):
时钟芯片坏了。。。最后,网上买了个时钟芯片回来换上去 好了。。。

网友A:
台式机主板  intel的刷bios 杀南桥  几乎没修过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式机主板  intel的刷bios 杀南桥  几乎没修过别的

AM2 的 呢。。。 是不是时钟坏了?

网友B:
哥,你把bios先拆了,刷一个装上去装一个就可以了,我今天才修了一块一抹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哥,你把bios先拆了,刷一个装上去装一个就可以了,我今天才修了一块一抹一样的

没时钟没复位  也跟BIOS有关系?是不是真的呀? 那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时钟没复位  也跟BIOS有关系?是不是真的呀? 那我试试?

拆了 BIOS 也没见有复位呀!!!! 换上也没有复位!!! 你的故障跟我的真的是一样??也是南桥没发出PG??

网友D:
z这个问题  是不是要修时钟了。查查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D:
z这个问题  是不是要修时钟了。查查时钟

开机后,复位针电压为1.82V  是不是低了??? 这个电压正常的吗?

网友:
急啊,,,客户又催我  问得了没有。。。

网友E(2014-07-07):
直接杀桥吧。没有时钟就等于说桥挂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杀桥吧。没有时钟就等于说桥挂了啊

补充内容 (2014-6-23 13:31):
时钟芯片坏了。。。最后,网上买了个时钟芯片回来换上去 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