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不过保护隔离

楼主(2014-02-25):
接一台DELL N4010笔记本,通电不触发,拆机,测无3 5V  测3 5V大电感对地380  正常,再测公共点电压,只有2V ,看来是保护隔离不过,测保护隔离管PQ5 123脚19V 正常,测5678电压只有2V并且跳变,测PQ5 4脚电压,18V,不正常,正常电压应该在8V-10V,看来问题就在这里,看图纸,PQ5的4脚电压来自19V主供电经PR35和PR30分压来的,测两个电阻阻值正常,测PQ5正常,看图纸,只有PC42,再测PC42只有20欧,看来就是这个电容坏了,在料板上取一个电容装上,此机修复。

网友A:
图纸未传完,还有个电阻PR30和PR35串联分压接地

网友:
这算是秒杀了。。

网友:
嗯  修起来挺简单的 。,。。。。

网友:
楼主秒杀了,PC42只有20欧也不一定只看这个,两个分压电阻有没有问题呢?它们也可能出问题使得PC42只有20欧哟,不过修好就对了。

网友:
电阻我量过的,是好的

网友:
楼主挣钱了  一般电容坏都是0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未传完,还有个电阻PR30和PR35串联分压接地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网友:
这么快就秒杀了,厉害

网友:
运气真好啊,这种机器修得高兴

网友:
简单问题,快速处理

网友:
楼主修的漂亮,秒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