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70 不触发 累死人啊??

楼主(2014-02-25):
Z470 接机是不触发 卸掉电池用稳压电源 可是触发开机,同时用电池和适配器不触发,拆机检测 ,插上适配器瞬间电流时0.076 ,过大约30秒后电流变为0.004 ,不管是在0.07还是在0.004机器都能触发,正常亮机,按开关关机后电流变为0.006,再触发,就不能开机了 ,要重新插下适配器就能开机了 ,,   不忙的兄弟 给个思路。。。。

补充内容 (2014-2-28 16:24):
机器关机后RSMRST# 一直为高电平 ,,EC换过 ECROM刷了  问题依旧 ,,,,

网友:
看看IO跟待机电路那一块

网友:
ECrom 已经刷过了   ,,这个机器给了个 时序  S5_ON在按开关后 但是现在只要插上适配器器就有了 准备更换EC

网友:
嗯 先刷BIOS个再说

网友:
查待机电路或者充电电路

网友:
先查一下充电电路吧!

网友:
待机和充电电路  重点是acok 适配器插入信号

网友:
充电电路一改没有问题  ACOK 正常 充电 和放电都正常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 第一次能开关机再开就不触发了 ,关机后的电流偏高  0.006  这个机器正常应该是0.002吧

网友:
查充放电电路吧

网友:
插上适配器 EC就发出 S5_ON 和SIO_PWRBTN# 就有高电平 ,按照图纸给的时序这连个要在NBSWON#后才能变高 ,但是却不影响第一次触发  不是很明白  ,,,

网友:
查开机电路呗

网友:
IO不良吧?

网友:
我今天碰到了跟你一样的情况,看了你的贴子,就没有去换IO,写BIOS了,但是我加焊了桥,现在是OK了。但愿意给你提供点思路。

网友:
我的是LID电压低  ,,,只有1.3V   。一直没有在意,客户换板了,对比量了下 。直接3V上拉,,每次都能正常开机 《《《《

网友:
饼哥经常的lid信号     实在修补处来   就看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