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171s黑屏重按开关可亮一会换高压无果

楼主(2014-02-25):
aoc 171s黑屏按开关可以开一会即熄指示灯正常,先检查电容,补焊高压包后一样,心想秒掉算了断开原电路加装高压条,故障一样,难道质量越来越水了,再换一根还一样,上论坛搜了一下,(我发现我除了上论坛好象什么都不会修了我可是修了10多年啊,依赖思想要不的啊呵呵)只有三个贴都说5706通病,电压,5706我感觉不会,用测试高压条测试灯管发现一根电管电流稍低为0.25A其余为0.36A,将此灯管断开不接发现OK,故障找到是一根灯管的问题赶快发到网上让兄弟们好秒!

网友:
好办法,这样比较直观

网友:
高手啊,高手

网友:
高手,不接也行??好多都要短接才行.

网友:
厉害,高手就是高手,学习了!

网友:
嗯,我测灯管的时候怎么都是0.65a左右呢?难道测试工具不一样?

网友:
短接是 接电阻 还是接电容  是什么样的 在哪里方便找到 这样的电容 或是电阻  谢谢

网友:
龚志奇,qq4096100 ,才有维修人真正的认识,这是一个隐藏关卡,你们能发现问题我才会揭晓答案,在高压板输出拉口短接一个2KV电容四灯才会亮哦!

网友:
你这种结构的高压电路还是能修,其它的换通用高压板就OK

网友:
灯管电流不平衡,高压保护了

网友:
除去高压就是灯管了,一般坏一条灯的都直接去保护了,也有的说加电容电阻的。

网友:
除去高压就是灯管了,太常见。

网友A:
换灯管,要不,亮度上下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灯管,要不,亮度上下不一样

是,有道理

网友:
高手不是说出来 的了,动手能力 高得不得了

网友:
换个思路就想对了。呵呵。

网友:
  很不错  经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