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L SE跑96。。。。

楼主(2014-02-25):
如题,拿过来时开不了机,p43芯片组,南桥JIB。吹完南桥,能开机,复位灯常亮,发现内存没电压,换上一个RT8105后跑码了,00-98-96。然后就不动了,有时候等个几十秒会会断电,然后重启,之后就开机跑码,一切正常,但有时候半天卡在96,一般来说,这种主板开机会自检一下,跑到内存,然后断电,隔个1,2秒后就会重启,接着跑码,开机,换过晶振,刷过BIOS,求助。。。。。。。

网友:
再换个试试。或者重焊一下,

网友:
晶振和BIOS都可以多换几次看看,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
这个是系统时钟出现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