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家悦 i3635开机不显。

楼主(2014-02-25):
   今天接到一款联想的台式机客户拿来的时候说开机不显。大约十秒左右会有两短的声音。会来回响。拿过来一检测果然如此。拆出主板一看板号是联想L-ARS760C1 V1。在网上找到BIOS报着试试的心态。先刷个BIOS试试。结果刷完以后机子果断亮机了。在此发上BIOS可供以后遇见同样问题的人。可以秒杀。

联想L-ARS760C1 V1.rar

网友A:
什么意思?怎么也不讲详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怎么也不讲详细点,

就是想告诉大家以后遇见这款机子在有相同的问题。可以直接刷BIOS。开机屏不亮过个大约十秒左右会有两短的滴滴声,然后在过个十秒左右还是两短的声音。会一直这样。

网友(2014-10-12):
谢了,刚遇到,果然是这问题,

网友:
完美亮机,谢谢分享!

网友:
谢谢 刷好一台

网友:
真的可以吗 有时间试试

网友(2016-07-30):
我下个试一下,不一定行啊

网友(2018-11-22):
谢谢分享!我修的这个板是开机一直不显,各电压都正常,刷了后还是不显不报警,估计是桥的问题,11年的老板子了,没示波器和BGA,看来只能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