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助啊,联想U310开机黑屏无显示LOGO,但过几秒会显示启动项

楼主(2014-02-25):
联想U310集显,进水不触发,洗好板子后开机能亮,但不显示LOGO,就一直黑着,过个10秒左右会显示个启动项选择,但是无论是插U盘还是硬盘,一选择启动项又是继续黑,过个十多秒又显示启动项出来,此机带有个固态硬盘,刚好有个好的U310本子在这里,把好机子上的硬盘跟固态拆过来试都是一个样。

刷好本子的BIOS进去反而不显示,刷回它原来的可以显示,晕了都,无从下手了,

在好的板子上测此电压是0.45V,但是在这板子上测是0.9V。。。
求大神帮忙看看啊····

网友A:
查查进水部位是不是有断线和小电阻腐蚀。

网友(点评):
都找过了,没有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查进水部位是不是有断线和小电阻腐蚀。

主板上显卡到屏间电路

网友(点评):
集显的,我查查看看!

网友:
显卡里面看看有没有进水的痕迹啊

网友(点评):
没有,只有个别供电芯片有进水,但是都是电压都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