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型号为M4N68T-M LE主板不触发

楼主(2014-02-25):
华硕AM3主板 插诊断卡触发 偶尔亮一下。加焊IO后,修好了,主板型号为M4N68T-M LE

网友:
这个主板问题挺多的,通病多

网友:
虚汗的情况多点,好了就行了别换这还哪的,能用就行。

网友:
恩 以前我也是先把I/O加焊下先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