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p通病

楼主(2014-02-25):
不幸买了这款破机器,刚过保,拆机清灰扫土正常使用两个月后突然一天开机不亮了,强制关机后再启动又能正常使用,不过一个月后开机频率越来越低有时开几十次都不开机,大哥我不是学维修的我就是个穷学生。。本子坏了很揪心 跟迅维的帖子几个月了终于盼到方法了没权限很痛苦啊~ 求赐教!谢谢啊~~

网友:
自己顶,希望大神赐教啊

网友A:
同样的问题  待解决啊

网友:
哪个大神可以让我看看whdiy的方法啊,求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样的问题  待解决啊

精品贴里有三个维修方法,可能要权限,权限不够看不到

网友:
我恢复自己的帖子饼哥不会封我吧

网友:
我回复自己的帖子饼哥不会封我吧

网友B:
机器型号?品牌,有可能是机器内部元器件虚焊,有可能是机器的开关有问题

网友:
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C:
没权限很痛苦啊!!!!bangding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样的问题  待解决啊

cpu供电的问题,我的送去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权限很痛苦啊!!!!bangding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器型号?品牌,有可能是机器内部元器件虚焊,有可能是机器的开关有问题

华硕k42jp目前已修复

网友(2014-05-30):
很难搞的机器

网友:
没那么容易 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