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3.3v输出电压4 v 正常么,不 正常的话怎么修

楼主(2014-02-25):
如题,谢谢您的解答
电源3.3v输出电压4 v 正常么,不 正常的话怎么修

网友(点评):
最好带载测试一下,负载均匀一些,12V5V的负载不要太重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带载测的还是空载测的,什么牌子,型号?

网友:
接负载测量的吗?表不会有误差吧?

网友:
当然不正常了。前提是你确定表是好的

网友:
3.3V是磁放大出来的,自己还有一颗TL431,看一下吧!

如果取样电阻没变值,就应更换TL431

网友:
坐等大神回复

网友:
分不够

雷动九天 -5 严禁灌水

网友:
咋还没答案呢

网友A:
你没说清楚是什么电源输出4v,是空载还是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说清楚是什么电源输出4v,是空载还是负载

空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