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150公共点对地阻值为零

楼主(2014-02-25):
客户刚拿来机子电流为0.01,按开关键没反应,拆机,测公共点对地为零,头大了,
各位给点思路

网友:
烧鸡大法,找到短路点。

网友:
接点烧板,看看什么问题吧1

网友:
除了烧鸡有经验的没???

网友:
有关测试点没

网友:
烧鸡最好用了

网友:
烧鸡 烧鸡烧鸡,要不就把一个一个拆电容

网友:
烧鸡 法,简单快捷

网友:
拆了好几个电容都没用,,没烧过机,,怕怕

网友:
公共点对地为0,你还有待机0.01,,不是大电容?应该不是公共点短路了吧

网友:
看电感有没有对地为零的,如果有就是上管,如果没有楼主只有拆电容了。恭喜楼主

网友:
这种情况下一般是与主供电相连的单元电路的供电芯片微短路所致,也有可能是与主板供电相连的供电单元电路的MOS管损坏所致,阻值偏低!

网友:
烧鸡啦 舍不得烧鸡 那就一个个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