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维修

楼主(2014-02-25):
联想品牌机 ,板号IS6XM ,开机跑55一长两短报警 ,拔掉内存也一样,开始以为主板坏了,把内存和CPU拿给别人试,结果是内存有问题,抱着侥幸的心理,插根好内存回、开机正常!这个机器不是主板问题,就是内存坏了,论坛有人问过这个问题,不知道是这款机器是这样,还是I系列的不插内存会不开机。新型的台式机器接触不多。一点小经验,分享分享,高手勿喷。

网友:
开始想刷个BIOS的,找了很久没有找到,都准本换主板了。

网友:
内存坏不少的

网友:
新型号主板一定要上内存,再测试的,因有一些是没有内存不能启动触发

网友:
同意楼主的说法

网友:
主板上电时序不一样

网友:
我看到的貌似好多要上cpu才触发的

网友(2014-11-15):
不插内存能开机吗?我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