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15b 大短路 和神舟a430 上电到0.15a 求加分,

楼主(2014-02-25):
HP 6515B 大短路,无相关阻值电杆。公共点开始烧,哪里都不烫,开始拆电容,拆到有个电容发现电容下面正负极相连了,拆除。

公共点组织 50,继续烧,cpu供电芯片发烫。拆除,组织正常 ,料版上换上一个 跑到0.45 不动了,cpu电感电压0.3 ,装cpu 掉电。

继续换了芯片 OK。

神舟A430 I3 上电0.15a 有显卡供电,有3 5v  查3 5v后记无输出,查开启15v的1m电阻不见,补上修复。

求加分,

网友:
兄弟动手能力强,写的也够简洁的!

网友:
楼主写的好简单啊

网友:
要是配上电路图解释得再详细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