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开机掉电

楼主(2014-02-25):
接到一台Y470机器,客户反映之前用的正常,今天开机突然就不对劲,开不了机了。
开机 机器能亮,但是过LOGO 到读硬盘那里  就突然掉电了,外设全部移除都一样,掉电的时间也一样,裸板,不插内存还是一样掉电
把电压都量了一下都正常,真的奇怪了,难道BIOS问题?将两个BIOS都刷了一遍,害死依旧
忽然想起之前修过,联想一键还原键坏了之类的故障的,于是量了一下开关,发现开关电压为5V不正常,正常为3.3吧,按下开关后再测开关脚,发现电压为0V,开关高电平,按下开关拉低后 电压就回不来了,找到问题所在开始查
ON/OFFBTN#,查到主板接口发现接口中间焊脚有点白,感觉像腐蚀了,清洗后,测试机器正常,不掉电了,应该是接口焊脚腐蚀,导致接口
焊脚有短路,故开关电压3.3变成了5V,装机测试OK,此机修复

网友:
就这么修好了啊。。。。。

网友:
细心很重要

网友:
路过~~来学习学习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呀,希望我这台开机卡第一屏也这么简单,

网友:
真走运阿。

网友A:
维修思路很清晰!不过我有个疑问,没按开关前5V是从那里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思路很清晰!不过我有个疑问,没按开关前5V是从那里来的?

第二个图,有+5VALW,估计就是从这个来的

网友:
掉电问题太难修了。。。。

网友(2014-07-22):
应该是供电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