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61不显示

楼主(2014-02-25):
       客户发来台换屏的机器HP CQ61, 打开看屏被砸裂的痕迹,当时忙着就没通电测试. 16寸屏,较少见,订货回来装上去.打开电源用HP专用转接头插上去后开机居然没反应. 额......怎么回事?? 待机电流0.013A,正常的.客户发过来就是这样子的吧....?? 还好发了电池过来,装上去,按开关正常开机,但屏不亮,但隐约看到有显示. 应该是电源转接头不兼容吧,HP的机器用电源转接头经常会出现些奇怪的现象.拿了个HP电源接上去试,真是这个问题,虚惊一场,但屏还是不亮。屏问题?主板问题?屏线?打电话给客户问了,原来他接收的时候开机也是黑屏,接外显正常,机器是被摔成这样的。价也报了,汗。这就是接收机器时没测试的下场。因为这款机器原装屏比较贵,订的屏是改装的,为了确认屏没问题,再次拆机来量电压。3.3V,18.5V正常,PWM和BLEN没电压。屏线断了?拆开机器量阻值,BLEN没通,线断了。PWM对地短路。订屏线,PWM短路的话割断飞3.3V过去,接上去开机显示正常了。按键盘后死机,日阿。找了份电路图点位图,从屏线接口CN1处查,屏PWN经路接到主板处是VADJ1,有两个下拉电容,拆开检查是正常的。线路一直接到U20(EC芯片)21脚 ,量了22脚也是短路的,还好有这芯片ENE KB3926QF D2。换了后,测试OK。附上这个机器图纸和点位图和大家分享下

CQ61

网友:
HP机子               学习了。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网友(2017-09-08):
我的是,待机电流不正常,只有0.008a

网友:
有人发的也是这个包,有点位图,没有图纸。下个你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