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大师们给个指导啊

楼主(2014-02-25):
今天接到一台宏碁的笔记本,插上电流表,马上显示1.2-1.3的电流,而且一直保持这样,屏幕没显示,请问大师们这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查下主板待机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主板待机电路

能触发应该可以确定待机电流正常吧!

网友:
我上面漏了没说,这是在能触发的情况下出现的。。。。。

网友:
待机正常么?    宏基的 你注意CPU地下的EC电容。

网友:
一没机型,二没各电压,…………什么都没讲,能指点你修成功,那就已经不是大师了!神啊!

网友:
大哥你的笔记本型号啊?插插内存试试

网友B:
这样提问谁能帮上你呢?换成是别人这样提问,你愿意解答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提问谁能帮上你呢?换成是别人这样提问,你愿意解答吗?

电脑还没来得及拆,只是用电流表简单测试过电流,待机电流正常,按开关触发后没经过跳变马上就到了1.2-1.3,搞不懂,之前好像也遇到过类似的故障,但是忘记了。

网友:
BIOS或者显卡芯片、桥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