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40LED 屏上电路

楼主(2014-02-25):
求助:140LED 屏上电路 LP140WH

网友:
364132113@qq.com  有者必有重谢

网友:
屏接口40针的

网友A:
你说情况啊,是不是暗屏啊

网友B:
楼主是要屏接口定义还是要屏显电路的电路图呢?电路图估计是没有的,接口定义百度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要屏接口定义还是要屏显电路的电路图呢?电路图估计是没有的,接口定义百度一下就好了

接口定义好找,我是需要屏上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情况啊,是不是暗屏啊

不是暗屏 就是想研究下屏上电路,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