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求助

楼主(2014-02-25):
开机可以显示但过一会风扇狂转然后就断电了有高手修过的指点一下

网友A:
这个机器BIOS容易坏,刷了估计就好了

网友:
是散热没搞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BIOS容易坏,刷了估计就好了

BIOS已经刷了 但还是一样的

网友:
散热肯定没问题

网友:
BIOS 找别的版本试试 焊焊桥

网友:
刷个BIOS会好

网友:
BIOS版本没找对

网友:
BIOS还有什么版本的  桥已经换了

网友:
刷个BIOS不行就换桥

网友B:
首先查CPU供电 这个CPU供电MOS管容易坏

网友:
个人建议,先查供电,然后cmos放电,刷bios

网友:
排除散热,刷原厂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查CPU供电 这个CPU供电MOS管容易坏

cpu供电MOS管已经换过一遍了

网友:
都清楚BIOS出问题的多,这个你看看CPU温控

网友:
B系列的散热器容易坏的,CPU供电也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