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急 我三星S22A300B 刷机的时候断电了悲剧

楼主(2014-02-25):
加急 我三星S22A300B 刷机的时候断电了悲剧 怎么卡刷 能刷回来么

网友:
用编程器直接刷回啊...

网友:
这个没什么大不了的,把显示器拆开以后,拆下码片,在编程器上刷一次就OK了

网友:
换个程序存储芯片或拆开程序存储芯片重新刷一下程序

网友:
重新刷一下就好了

网友A:
我也有一台,没有刷过程序的,显示无信号,接主机不显。都通两不知道有没有不用拆的刷法

网友:
拆下来用编程器刷下就行了

网友:
唉,要是没有编程器怎么办。。。。

网友:
拆下芯片来刷好程序在装回去啊

网友:
刷机需要备纷把原来的刷进去

网友:
S22A300B 和S22A300BSQ 不一样啊我这有台S22A300BSQ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台,没有刷过程序的,显示无信号,接主机不显。都通两不知道有没有不用拆的刷法

从网上下载过程序,用dvi口刷一下,先找个好的显示器,准备好再换上你,坏的显示器

网友:
看还能重新刷吗?不行就用编程器刷了

网友:
拆芯片 有编程器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