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映泰主板一例

楼主(2014-02-25):
今天接到一块映泰inter主板,型号是m开头的,记不清了,无所谓说重点,插诊断卡不跑码无复位,接着查电压,cpu1.0v电压没有,北桥供电有有一项是0.45V,明显不对,接着查给那项供电的芯片,是场效应管旁边的fp6321a,,找啊找找不到同型号芯片,找一只rt9214替换。。开机跑码了,正常点亮。。。至此修好

网友:
哈哈,我也遇到了,和你的情况一样

网友:
谢谢分享  我也去看看我的那块12V串点的板

网友:
有些相片是可以带换的  要看带换原则

网友:
问下先修CPU电压还是北桥电压。 fp6321a 是CPU管理芯片吗?

网友:
fp6321a 是内存附近还是CPU附近 管理芯片。。。

网友:
楼主运气好,一般pwm这种代换不容易成功的

网友:
6321A是北桥供电芯片

网友:
楼主貌似是靠的运气啊    代换方面的常识你好像一点都木有说出来    不过能修好就算不错    有个疑问   你是用风枪焊的么?

网友:
谢谢,做个笔记,以后遇到也可以替换

网友:
支持   这个可以代换的

网友:
又学习了,找到代换的

网友:
桥供电 不正常也会导致CPU没供电,还是楼主劲霸

网友:
描述过于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