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4431S电路故障引起卡LOGO 属4431S通病 已经成功验证3张主板

楼主(2014-02-25):
最近好忙 好久没有发帖了。。鉴于上一篇贴加了精华给我极大的鼓励。 。由于论坛上暂时没有看到4431S这个通病的 避免大家走弯路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给加点分啊 太穷了稀饭都喝不起了 。。 言归正传。
前面几天老板拿了台4431S来 拆开一看里面腐蚀超级严重。。遇到以前 早就不修了 要不是遇到最近生意不是太好。老板催的很 。。那修这样的。。把腐蚀处理好了然后上电一看。。电流0.02待机。。 摁开关 没反应。我使劲摁 还是不动。。 开关上有3.3V 有高低高的跳变。3V 5V都出来了  用示波器打了下南桥晶振 EC晶振。EC BIOS都有波形。。 接下来测EC工作条件。。 待机3.3V 有。 。LID_SW#3.3V 也有 ADP_PRES没有电压 。问题就在这里 往上面跟 。来到了 U2的4脚 测得5脚5V 3脚2V 1脚没电。。 R24一段19V 测得R24阻值无穷大。 换掉R24 ADP_PRES 出来了 开机。 亮机了 心里那个高兴啊。以迅雷而不及掩耳之势的速度装好后 。开机。。一看卡LOGO 不动 卧槽。。运气太好了吧。。 有时候能进BIOS  进去之后以点保存就死机了。。把声卡网卡。读卡器。外设。。用外显点。还是卡LOGO 。 。BIOS 刷了。 由于进水的机器。我把南桥也加焊了 。。什么情况 还是卡LOGO。 。,拿着波波准备操吧。 习惯性的把所有电感波形打一篇。。 没想到打到核显供电的时候发现了异常 本来想示波器切下图片给大家看看的 可是老板催的急 下次补上 。发现L1029上面有0.8V的电压全是杂波。。心里窃喜。 62883CPU电压都正常 这个应该不会坏。。把+VGFX_CORE上下管Q1016 Q1015我有一张一样的主板我把那张主板上的上下管移过来。 示波器测还是杂波  。把滤波电容换了还是一样,开机同样死机。现在是0.6V L1029 什么情况。 仔细思考后因为换同一个地方的 再从其他料板上找一组上下管换上去。。 一测0.4V 又不一样了 这次别又是耍我的吧。。 用示波器一测。。一个漂亮的波形出来了。。 开机。。进系统。。 修复完成。。我那张一样的主板很明显也是哪个问题 没修。。 然后过了2天又修到一台同样的故障 直接干 。。秒杀 HM65的核心电压不正常会引起LOGO死机 大家注意了。。 有什么意见欢迎大家指出

 会员1238736300鑫豆2024-2-4 14:02

网友:
编程成功了 分享给大家 别走歪路了

网友:
学习了  就目前的我对HM55 65这些桥维修思路还是很不清晰啊

网友A:
ADP_PRES,这是什么信号呀,不知道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P_PRES,这是什么信号呀,不知道呀

电源适配器的侦测信号

网友:
说的很好?

天意wx -4 严禁灌水

网友B:
ADP_PRES是适配器检测信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P_PRES是适配器检测信号吧?

ADP_PRES就是适配器检测信号.....

网友:
先收藏了,以后遇到了就可以快速解决

网友C:
谢谢楼主分享,学到了两个问题,第二个情况,没想到上下管会出问题,是波形不对,还是电压不对?

网友:
首先检修的是不触发故障电路,这个要熟悉所有的触发条件;其次是档LOGO,这个要会熟练使用示波器,被楼主抓到杂波找出了档LOGO故障源,运气不错啊

网友D:
楼主这两天修到的还是这个型号的板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两天修到的还是这个型号的板么?

是的哦 一共修到3张了

网友:
启发深受,好

天意wx -4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的示波器用的真好,用示波器有什么秘决吗?楼主的经验以后遇到也可以借用下了

网友:
学习了不过到目前还没有遇到

网友:
好好记者,以后用得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分享,学到了两个问题,第二个情况,没想到上下管会出问题,是波形不对,还是电压不对?

波形也不对 电压说明不了问题 。。 光用表测的话0.8V 0.8V 核显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用万用表还真不好判断。。 这个机器正常运行的时候 核显是0.4V 如果大家发现电压不对。。肯定就是这个地方的问题了

网友(点评):
有见过HM65 集显的机器,核显电压为0V 但是可以亮机么?win7 滚动条无限滚的么,CPU是坏的么。修好供电,换CPU 解决, 宏基V5-471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

网友:
示波器很、强大

网友:
4431S 就修过一台 显卡问题,下次不知有没有挡机的

网友:
能够挨个小电压测,实在需要耐心

网友E:
是换芯片 还是咋样啊
丰收年噶
别人都说了换了显卡核心供电的 上下管 一样的主板的上下管换过去还是不行,说明这个主板有通病,换其他的主板的上下管就好了呵呵
详情

网友:
还没修到过!以后用的上

网友:
希望 早日能看到波形图

网友:
学习了收下备用谢谢

网友:
示波器买来还没有用过。

网友:
打电感后端波形吗,好习惯啊。期待楼主把不正常的波形图发上来

网友:
楼主电路不错 真是学习 了

网友:
学习了,又多学了一招

网友:
以前一般遇到这种情况,都怀疑是显卡,或者什么南桥的,电路也会引起这种问题,学习了

网友:
没示波器这故障真不好找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有示波器真好

网友:
现在的桥爱出问题了 集成太高了

网友:
学习了,对HM65的时序我还不是很熟悉.卡LOGO一般都认为是BIOS或桥的问题,想不到供电杂波也会引起,下次修到心里就有数了.谢谢!

网友:
搞了还是不行,还得查

网友:
哎...没示波器真不好搞。

网友F:
楼主能传这个图纸给我么。??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能传这个图纸给我么。??谢谢~~
好的附上图纸

网友:
写的我有点看不懂啊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好

网友:
哎呀,正好有用到。

网友:
不错,手上刚刚有一个这个机器修,进水呀,现在不加电

网友:
既然是通病,就把问题讲的清楚一下,大家共享!看不到说晕!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谢过了。

网友:
楼主 真是精辟

网友:
学习了···多收这样的通病,省不少功夫

网友:
思路清晰,很给力

网友:
收藏了,以后遇到了,就直接干下试试

网友:
有神器在手,就是好解决问题,谁能推荐一个!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看你们这么有思路真的好羡慕,我收藏学习先

网友:
看来波波 还真是有大用呀 万用表还真是没这个能力 去抓啵了哟

网友:
就目前的我对HM55 65这些桥维修思路还是很不清晰啊

网友:
随便什么板子的管子都可以代换上吧

网友:
学习了!版主技术高超!顶一个!

网友:
发张图片来看看吗,我不会看图纸啊,多谢楼主发过来

网友:
哎。到现在我还不会熟练运用示波器。。。。。。。加油啊,给自己打个气

网友:
这个机器还没修到过,联想G430卡LOGO拔掉光驱硬盘就不卡了,除了桥还有那些会影响到卡LOGO.

网友:
谢谢LZ的分享,收藏了。以后遇到直接干

网友:
HM65以及HM 55这两桥通病呢。做工好差啊。

网友:
这个机器暂时还没遇到过,收藏了,这种问题,没波的人还真的不容易找到

网友:
好像很多疑难故障跟电压稳定 有很大关系,现在设计偷工减料 的多

网友:
学习了;希望下次有好的通病方法再给于大家分享;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
学习了,楼主分析的很透彻。

网友:
原来卡LOGO是这个原因啊。学习了!!!

网友:
好多PCH系列芯片组 滤波不良会引起各种各样的毛病

网友:
会用示波器就是好呀,想学就是不知道从哪里入手呀,lz所说的上下管是不是显卡的

网友:
我也有个这个板子快害死我了
屏上面有短路 老烧坏主板

网友:
呵呵,是这样吗,学到了!

网友:
上次修个三星的 卡LOGO 把硬盘下下来,把C盘格式化重做个系统 好了晕。

网友:
我遇到一块放电好了的

网友:
楼主的示波器用的真好

网友:
不过到目前还没有遇到

网友:
先收藏了,以后遇到了就可以
有思路

网友:
高手 可惜俺还没有波波

网友:
厉害啊....思路清晰阿

网友:
看来确实是通病,这个电压到是很少关注。

网友:
学习了 思路清晰

网友:
HM55、56这个南桥一般引起不开机,开机掉电,这是通病了

网友:
真心的不错,我不是来灌水的。

网友:
楼主,威武,这个问题没有示波器估计是搞不了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ADP_PRES,这是什么信号呀,不知道呀
英业达里类似适配器检测信号
从一开始
正在修这本,也是修到这里,发现要用原装电源才行,稳压电源没有那个检测电压
详情

网友:
很不错,修得很好,学习了

网友:
又学到了。。不错

网友:
真牛 示波器和图纸 高手阿 在哪干啊 我跟你学徒吧 我现在努力的学呢 感谢大师的无私奉献 学习啦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 现在 还没遇到过 有学了一招

网友:
楼主无私奉献啊!!!!支持原创!!!

网友:
这个就是显卡的上下管坏了,换一组就可以了!

网友:
杂波原来是上下管的祸,这东西没视波器没好测吧。以后遇到类似问题,直接换。

网友:
hp大头带针的这种电源模式,修起来 真的需要好思路

网友:
感谢楼主提供这么好的案例

网友:
正常 的 肯定是0.4 左右

网友:
示波器啊 这么神奇的设备 我们这都不会用呢 厉害

网友:
维修速度快,问题分析透彻,很厉害。

网友:
( ⊙ o ⊙ )啊!核显供电这么低啊 我量到0.8绝对不会怀疑的

网友:
这技术太强了,

网友:
楼主学习了。之前我也遇到这个板卡不多的情况。是进系统差不多到桌面就一直反复的重启。然后就是换了CPU供电芯片就好了。

网友:
学习了。还没遇到。

网友:
学习一下啊,呵,不错吧!!!

网友:
没示波器杂判断!

网友:
这样的机子还没有碰到过,不过看了帖子,下次遇到就不用走那么弯路了!

网友:
卡logo 把北桥供电管 换掉就ok是吗????

网友:
楼主的经验非常好,学习了。

网友:
这个是核心供电滤波引起的卡log啊,要是没有示波器就修不了了。

网友:
野路子的 很少用示波器

网友:
赞一个。哥们太厉害了

网友:
多谢楼主我顶一下

网友:
你们都是用的什么示波器啊 好用吗

网友:
不错,不错!!维修思路很清晰啊!!

网友:
好贴,思路清晰,学到了

网友:
楼主高手,还是示波器好用

网友:
现在很多问题 只有换了才知道

网友:
也修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思路高啊!

网友:
亏了 有两块板这个故障 没有修好

网友:
学习了,好思路

网友:
有点惭愧,到现在示波器还用的不熟练

网友:
检不到独显导致卡logo的修到过几例了

网友:
电压有杂波不知道怎么看

网友:
ADP_PRES信号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这第二个故障没示波器真不好修啊。。。

网友:
好好学习,楼主经验真丰富!

网友:
赞一个 ,楼主很细心啊 ,换做我量到电压正常可能就不会去怀疑他了 ,对于电压的波正步正常真心没有注意过呀 ,以后要注意了 呵呵 谢谢楼主

网友:
想问问楼主 ·如果没有示波器的话·这种故障还有没有别的方法来·检测维修呢?

网友:
这么草的问题啊

网友H:
ADP_PRES 这个信号是干嘛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ADP_PRES 这个信号是干嘛用的
和acin 休眠信号一样的吗

网友:
4431 换南桥

网友:
4431S 就修过几台 没见过这个情况的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南桥,晶振都搞了,实在是有耐心啊

网友:
先记下了.回头碰上就能用得上了!。。。

网友:
非常给力的维修灵感.大家维修就是要靠灵感的无私奉献.多谢你的帖子.让大家以后知道卡LOGO还有电压不稳定的也会造成..

网友:
以前修到过卡LOGO的没修出来现在看了这贴肠子都悔青了!!!

网友:
楼主的波波用的不错啊 学习了

网友:
又跟楼主学到了不少东西

网友:
楼主很强大 可惜俺不会用示波器

网友:
思路很清晰 ···· 我记住了 下次遇到看看 印象中遇到这样的机器 没修好··

网友:
精华呀, 会用示波器就是好, 一测就知道啥问题。。。楼主用的是什么示波器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换芯片 还是咋样啊
别人都说了换了显卡核心供电的 上下管 一样的主板的上下管换过去还是不行,说明这个主板有通病,换其他的主板的上下管就好了呵呵

网友:
这个问题没示波器,估计是修不好了。

网友:
真心学习了 佩服

网友:
设备还是牛啊,楼主也不错

网友:
谢谢楼主,什么时候我能到你哪个技术?

网友:
观摩了~学习了~

网友:
如果有图来看看就更棒了。。。以后遇到可以提前测测。。。谢谢。。。

网友:
这还是第一次看到

网友:
怎么感觉写的这么乱啊

网友:
楼主技术牛逼啊!

网友:
看来,现在非得用示波器来修笔记本啦,我有个日立100m模拟的,不太会用!不知道楼主是否可以赐教。476539442

网友:
这款机修的不多

网友:
佩服,功力真深!!!
.

网友:
不错哦~~~楼主技术很好··~~~示波器果然不错

网友:
你好。你测的那个脚是什么脚

网友:
学习了 以后用的上

网友:
学习了 基础还是不扎实

网友:
没示波器看来真不行。

网友:
英业达的 适配器检测信号 名字 好难记

网友:
技术牛呀,什么时间才有这个水平

网友:
这个真没有

网友:
为什么高手总是那么多

网友:
ADP_PRES 这个是个什么信号啊

网友:
有些问题光查电压是不行的。

网友:
电阻问题不好查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英业达里类似适配器检测信号

正在修这本,也是修到这里,发现要用原装电源才行,稳压电源没有那个检测电压

网友:
没示波器就是痛苦

网友:
引用 网友I:
正在修这本,也是修到这里,发现要用原装电源才行,稳压电源没有那个检测电压

可调电源都要买那个HP专用头的不知道吗? 直接用可调可以的

网友:
深受启发,从没想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上次遇到一个联想的,也是核显供电坏的,

网友:
技术高潮了   爱

网友:
侦测杂波,学习了,上个图能学习学习

网友:
遇到过一次,板没修好,真没想会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