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三星S系列液晶显示器通病远程刷固件问题

楼主(2014-02-25):
论坛上有关三星S系列液晶显示器输入无显示通病问题,采用远程刷固件方法来解决。但是我几次远程刷机都没成功,不知为何?请教各位大侠。
我的方法是:1、到官网下载相应型号显示器固件及驱动程序。
2、点击运行固件升级程序。
3、固件升级程序安装完毕,重启电脑。
4、登录QQ或淘宝旺旺,申请远程协助,当对方可以控制我机后,就换上故障显示器。
5、由对方点击运程驱动程序安装,安装出现选择数字、模拟方式,一般我选择模拟方式来安装,一会就提示成功了。

但安装成功后,显示器却还是老样子不显示。
以上步骤有错吗?是否在运行固件升级程序之时就要把故障显示器接收去。但故障显示器这时接上去,固件升级程序运行完毕,要重启电脑肯定会中断网络,那么当运行驱动程序时还得换上好的显示器去申请远程协助才行呀,这样是否会影响刷机成功?

网友:
期待大侠答疑解惑哦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答?

网友A:
没试过远程,不清楚,我一般都是先用好的显示器把三星刷固件的程序打开,然后准备好,只要按回车就会开刷,然后把三星显示器接上,由于我的系统是WIN7的,而且能自动识别显示器,所以接上后,虽然看不见图像 但是我直接按回车后,等会时间 ,显示器就正常了,有的人是用笔记本接显示器刷的,你也可以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试过远程,不清楚,我一般都是先用好的显示器把三星刷固件的程序打开,然后准备好,只要按回车就会开刷, ...

你好,你的回复我有个凝问,打开固件准备安装就换上故障显示器还是等固件安装好后,准备安装驱动时把故障显示器换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你的回复我有个凝问,打开固件准备安装就换上故障显示器还是等固件安装好后,准备安装驱动时把故障 ...

额 固件安装完成后,准备升级了,再接上故障显示器

网友B:
谢谢回答,不过我也是这么做的,远程就是刷不成功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答,不过我也是这么做的,远程就是刷不成功哦。

我觉得远程好烦琐啊,还没这样来的快!

网友:
还有人提供其他回答吗?

网友:
这个最好用编程器搞定

网友:
还没试过这种在线刷,我都是用编程器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