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4-02-25):
显示器是花的 大家看看这是什么问题 是屏线 还是驱动板 还没拆开想秒杀

网友:
先换根屏线看

网友:
修好了 是电源板给驱动板供电的一个电容爆了

网友:
换个电容秒杀他

网友:
楼主,我经常遇到这类问题,但好几个都没搞定,有的是换屏线,有的电视进工厂模式调整,没搞定的就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了,楼主能不能拍个图片说明一下呢?加上电路图更好了!谢谢

网友:
昨天 我也遇到一个这样的 也是5V供电不好造成的

网友:
供电问题导致的不多见啊,我以为是屏线或屏 或MCU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