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2 无法引导进系统

楼主(2014-02-25):
客户换下来一块G41T板,故障是自检过后进系统屏幕无显示,进不了XP的PE,进WIN7的PE可以进,硬盘换过,SATA和IDE的硬盘都不行,测过PCI,内存,AD线都正常,时钟正常,现在没办法了,哪位大侠修过这种板说说经验

网友:
还有块华硕H61也是这种故障,是不是华硕的板有这种通病的说

网友A:
刷个BIOS看看。CPU供电的波形打一下。看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BIOS看看。CPU供电的波形打一下。看是否正常。

BIOS换了好几个了,还是不行,没示波器,没法打波波,只修到过进系统到进度条重启的,换核心供电就行了,现在这个应该不是这的问题,

网友:
换独立显卡试试

网友:
查外设、查总线、刷过BIOS的话就是南桥的问题了。把声卡、网卡串口都拆了还是这样的话就只能换南桥了

网友B:
拆声卡,网卡看看,说不定有收获,我上次修惠普机器 ,无法进PE,到进度条就死机,拆网卡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声卡,网卡看看,说不定有收获,我上次修惠普机器 ,无法进PE,到进度条就死机,拆网卡解决。

哦,我试试看,顺便问哈BIOS 第3PIN FWHWP#这个信号电压是多少的?

网友:
可以自己找一下

网友:
有条件的话换一下南桥试试

网友:
换南桥就不值了吧

网友:
这样的问题 多数是南桥 问题  换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