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4-02-25):
一台紫光创想的显示器 ,故障开机5秒左右黑屏。测试过灯管全部正常,外接通用高压板故障相同,也是开机在有信号源的情况下5秒左右黑屏,感觉像是驱动板上的故障,这样的故障未修到过!求助啊。。。。。

网友A:
明显是灯管问题啊,不是老化就是漏电

网友B:
外接高压板是把原来的线路断掉   要要先确定是哪里的问题   在黑屏时测一下EN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显是灯管问题啊,不是老化就是漏电

灯管绝对没问题 测试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外接高压板是把原来的线路断掉   要要先确定是哪里的问题   在黑屏时测一下EN信号

原来的线路全部断掉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的线路全部断掉过

你外接4个确定好的灯管上去不就知道  是哪里的问题了吗   要么是灯管  或者就是高压板   还有就是驱动板过来的EN   不过这个几率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