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a420

楼主(2014-02-25):
客户拿了时 说是不开机  然后插上电源 电流一下跳到0.20 0.25 。一定是短路了,报价,客户接受,开修,拆下主板 再次插上电 触摸待机芯片 烫手, 芯片有短路,换上一个新的上去, 插电 0.3-0.4 。 按开机没反应。把电重插 一下又调到0.20--。触摸芯片发烫 又烧了。周围电路肯定有短路 大电压才会烧掉待机芯片。心想 只有高端门mos管有19v 肯定有问题。万用表测试之后没发mos短路现象,难道不良。于是换掉高端门的5v和3v的mos管。重新换上待机芯片 ,通电一切ok。

网友:
哈哈啥
灌灌灌灌灌

网友:
计划进口红酒客户

网友:
即可很快将很快就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