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3cpu求科普,这两个可以互换吗?

楼主(2014-02-25):
acer 4743的本子,i3处理器。上cpu加电4秒掉电,去掉cpu不掉电。想更换cpu时发现手头的cpu和原机器上的不一样,i3的处理不熟悉,拍了图片请大家指点一下,这两个i3cpu能互换吗?

这是4743原机上的cpu,座子是989

这是从G480上拿下来的也是i3处理器,座子也标着989

两个处理器我查了,都是i3移动处理器,主频稍有区别,但外观差别很大,后面针脚不一样但都能放到989座子里。我更换以后不掉电,但是好多电压都没出来,所以上来问一下,这两个处理器有什么主要区别?能互换吗?

网友A:
不可以  前面是一代的 后面好像是三代的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0.0
好像是一带只能换一带的 2 3带是可以换的

网友:
好像一代的U可在二代的机子用

绝对不可以! 一 二带是不能换的

网友:
一代的可以和p6200代换

网友:
不能互换

网友:
前面是一代的 后面是二代的

网友:
芯片组不一样 所以不能互换

网友B:
不可以  第一个是一代I3   第二个是二代I3    第二代可以跟三代通用哦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0.0

网友:
不对吧,三代的板子可以上2代的U,2代的板子不能上3代U的
第二个是三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  第一个是一代I3   第二个是二代I3    第二代可以跟三代通用哦

谢谢,这个真不知道,看来只看座子能插进去还真是不行啊

网友:
我是看晶体大小的

网友C:
不能互换的啊,两个U支持的芯片组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能互换的啊,两个U支持的芯片组不一样的

都支持什么芯片组呢?哪里找说明这个问题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  前面是一代的 后面好像是三代的

前面是一代    后面是二代

网友:
还是不要换哥们

网友:
i3后面是三个数字XXX的是一代,四个数字的2XXX的是二代,都是XXX越大越好,二代远强于一代
你前面一个I3-370m 是Intel 酷睿i3 第一代的移动CPU 第二个是Intel 酷睿i3 2320M这个CPU是二代的,一代能拿到二代的板上用,二代的CPU不能拿到一代的主板上用的。

网友:
联想G480上HM76的PCH上的用的是三代的CPU 宏基4743用的是一代的CPU 不可以互换

网友:
不能互换  前一个有cpu集显晶体的独立供电

网友:
不可以的,一代和二代不能互换

网友:
不可以的,同一个是1代,一个是2代

网友:
有换过不行的

网友:
一代跟二代的CPU肯定不能代换了

网友:
这个应该不行吧,供电都不一样的

网友:
肯定不行啊

网友D:
肯定不行,   北桥都不一样   一个hm55  一个hm65的

网友:
不能通用,CPU不是一代的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

网友(2014-04-06):
一代的可以和p6200代换,,

网友:
建议换个别的 ,一个是一代一个是2代的

网友:
不可以哟,一个是一代个是二代哟

网友:
引用 网友D:
肯定不行,   北桥都不一样   一个hm55  一个hm65的

同意楼主
第一个U是一代的
第二的是二代的,两代U支持的芯片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