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3,通电自动触发但4秒掉电,然后循环。去掉cpu不掉电,是先修触发还是供电?

楼主(2014-02-25):
插好适配器指示灯就开始4~5秒闪一下,测量发现待机线性3/5V,待机3/5v都有,开关给ec的触发信号一直高电平,ec发给南桥的触发信号(名子忘了)也是高电平,虽然掉电与自动触发瞬间有变化但极小。
南桥发出的slp_s3#有明显的高低跳变,估计他算是掉电的根源了,刷了ec和桥的bios照旧。

掉电前各大供电都有,包括独显0.9v,另外发现如果拿掉i3 cpu (有两块晶体)就只自动触发但不会掉电了,电流0.3左右不动。由于手里没有和他一样的cpu,换了一个不同型号的i3,虽然不掉电,但也是自动触发,但各大供电没有。

现在不知道是该先修自动触发还是先修供电,也不知道cpu是不是有问题,对触发和其他供电有什么影响。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谢谢指教

补充内容 (2014-2-26 14:48):
前面叙述有误,是通电后自动触发上电,然后瞬间掉电,4秒后自动重复上电。cpu去掉只自动触发,电流0.3不掉电。查cpu供电不短路,6个场管不短路。独立显卡和总线供电打值偏小,不过应该算正常,并且其电压稳定。

补充内容 (2014-3-1 21:28):
通常掉电后还能触发(我的是自动触发),一般都是缺电压。可是不装cpu却不掉电,这时电压更少,怎么理解?没有思路了

网友A:
查查是不是CPU供电那块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查是不是CPU供电那块有短路

打两个电感没问题,掉电前核心供电和vccp都有电压

网友B:
刷bios   换cpu  测量供电全了吗

网友C:
I3双显卡 先测内存啊 内存不过 U里的集显不会过的!

网友:
用示波器看下cpu供电的波形

网友D:
感觉宏碁好多不触发都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bios   换cpu  测量供电全了吗

现在就差换u了,一代i3还挺不好找

网友E:
引用 网友C:
I3双显卡 先测内存啊 内存不过 U里的集显不会过的!

您的意思是,已经开始跑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宏碁好多不触发都不好修

现在是自动就上电触发了

网友F:
明显是缺供电啊,很可能就是缺cpu供电

网友G:
电流上到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流上到多少??

插cpu电流到0.5左右掉电,不插cpu0.3不掉电

网友:
cpu供电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您的意思是,已经开始跑码了?

我感觉是这样,现在的问题是主板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明显是缺供电啊,很可能就是缺cpu供电

瞬间cpu有电压,而且不装cpu时反而不掉电,怎么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是这样,现在的问题是主板缺电压!

不装cpu不掉电,缺电压会这样?没有思路了

网友:
这个板掉电注意2个门电路一个好像是U21,一个U30,看看有没有正常,还有就是PLTRST这个喜欢出问题,一般是网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