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AOC电源维修陷入困境求助

楼主(2014-02-25):
一台AOC电源风扇转一下就停,芯片用的是WT7520,。以为是电路保护了,依次断开3.3v,5v,12v保护端,还是一样转一下就停,网购了WT7520以为装上去就OK,结果还是一样,最后把5V,12V电阻取样端断开,电源转了起来,但风扇转得快的多了,应该是没有取样电压吧所以电压升高了,难道5v12v取样端接上去芯片也保护了吗,百思不得其解,是不是换的WT7520不良,还是什么原因。望遇到过此故障的朋友们进来讨论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点评):
开关电源基本都很好修,但我觉得起保护的确有点麻烦,因为涉及的器件多。几年前,有个畸形的小电源,也是WT7520的,最后发现已经修好了,接入负载后就正常了。

网友:
补充一点后级输出滤波电容都换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点评):
那就是低电压保护了

网友(点评):
测试待机和短路绿线和地线两种状态是wt7520各脚电压

网友:
你还是仔细看下Datasheet好了,断开保护?没输入还是保护!

网友:
Datasheet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