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超极本 S3-S431 报警8声 不亮

楼主(2014-02-26):
客户送修一台联想S3-S431 机  客户说点不亮 开机乱叫。这个笔记本是特殊接口。没办法电流表就用不上了。只有用原装适配器了。按电源开关果然点不亮机。仔细一听 8声报警声。嘿嘿心里想,,,,,,,,。想的是前几天修过DELL N5010 开机报8声警 屏线松了。今天这个与屏。屏线 显卡有关了撒。先上网搜搜 怎么网上连S3-431 一点帖子也没有 更不要说图纸了。取开后先外观检查在说 没有什么异样情况。取下电池 硬盘 后换了换条子还是不行。就把BIOS 清零在说。还是要报警。屏线重新拔插也是一样的。用热风加温故障依旧。只有测测每个电感阻止了。PL803 PL802 对地1欧 PL1002 也是0.8欧 难道有短路。上电测试 发现这几个无电压。其他3V。 5V  1.5V  1.06v  0.46v 等正常。没办法把板取下来修吧。当我取下键盘时再开机突然点亮了。哈哈。(注意这个键盘有两个排线一个是键盘排线。另一个是小红帽与键盘背光灯是一个排线)。发现只有小红帽与键盘背光灯这个出故障了。哈哈键盘是好的不管了进win8系统在测试 。键盘还可以打字 。其他都正常 声音。网络 USB  等等都是好的。我就不清楚了。PL803 PL802  PL1002 对地怎么没电压。阻止也忒低。是怎么回事?请高手说说。

网友:
又拣着了   还有咱俩的表一样的    至于有的电感没电压   得看图纸验证

网友:
是小红帽导致的吗?

网友:
又长姿势了,通常以为报警都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还是第一次遇见       我以为报警8声只有可能是屏没认到或显卡造成的     下次要注意了

网友:
联想键盘有这样的通病

网友:
回3#楼的帖子  :这个联想超极本键盘有2组键盘排线 是小红帽与键盘LED 背光灯坏了因起的。去掉这组就不报警,正常开机了。

网友:
高手啊  钦佩

网友:
新笔记本新问题啊

网友:
难道是键盘报警。。。

网友:
看来最小系统法也是很实用的

网友:
跟客户怎么报价呢?小红帽不用没事,那个灯没有,客户不是觉得奇怪吗?

网友:
这个问题好特殊啊,大神啊,真是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的帖子。

网友:
高手膜拜一下啊 很细心

网友:
以后的多多注意了  先简后难啊

网友:
故障找到了,我很想知道楼主怎么处理的

网友:
超级本也修到过,但一般是在保的机器,没法维修阿     难道你修的是在保修期内的吗

网友:
联想超级本还有这问题,长见识了。。。

网友:
又样你给捡到了,

网友:
我是修的保修机。客户在外地买的。没有时间回去。客户说了的只要修亮了就是好事。LED 背光灯不用没事。小红帽鼠标客户根本用都用不不来。更没有事。客户还大大方方给了3百个大洋哦。

网友:
哈哈哈哈哈 死鱼来的 新的机器 简单的好简单 麻烦的也搞死人

网友:
新型机器,待研究!!

网友:
这不是在保内啊,又不是进水造成的。你还修?

网友:
屏线也有报警的啊 一直以为只有内存和显卡呢

网友:
以前的机子8声报警基本上都是屏或者屏线的问题 尤其是DELL的机子 不过现在的新机子确实是不好确定! 很多故障只能慢慢摸索了!

网友:
贴到壳短路保护了?

网友:
长见识了 以后遇到注意

网友:
高手啊,这么牛

网友:
重点是报了多少大洋

网友:
不错啊、看来经验丰富啊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就是排除法修好的机器。

网友:
以后这种问题报警的要裸板测试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