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刷显卡bios的问题,用编程器来刷

楼主(2014-02-26):
新人,问个刷显卡bios的问题,我用编程器来刷,问题是这样滴:
我的显卡bios芯片是25系列的,但是网上下下来的bios文件是24系列的bios文件,改成bin后缀之后,我用编程器软件打开(直接跳到24系列选项),要是我直接刷进去的话,完成之后会提示不一致。
貌似我把bios芯片装上显卡,上机是不行的,亮不了。(因为本来就是坏显卡,大多不懂是不是起作用了,反正试了个原来能亮的花屏蓝宝石HD6790是不行的,后面又试了几块都是不行的,卡2E),问题是网上只能下到24系列的bios文件,问下各位高手,怎么搞定这事,我纠结。

网友:
24系例是什么文件?

网友:
24系列的好多文件啊,我从论坛上面下下来的好多都是24系列的bios文件,还有我上面讲的那个蓝宝石HD6790显卡bios,我找链接,从外国网站下下来的几个都是24系列的,编程器刷进去就讲不一致,搞到显卡上面也不行,我又刷原备份回去,上机可以了,驱动也能装上了(比较奇怪,呵呵),进系统正常,但是跑鲁大师测试时候还是花屏了,估计是核芯虚焊了,好新一个卡,可惜了,看来要上BGA了

网友:
都是高手啊,显卡bios都会耍,我只刷过本子主板bios- -

网友:
不知道显卡捡不过bios是啥样子的

网友(2014-07-06):
我刷显卡BIOS不管是编程器还是在DOS下刷,都可以的.下的ROM不用改成BIN的,真接刷进25芯片就可以了,也可在DOS下刷.

网友:
没有刷过显卡BOSS 这个不懂

网友:
还真没有刷过!楼主能教教具体做法不!谢谢!

网友:
编程器需要定位首啊,不是从0开始写的哦,显卡刷有必要取下芯片用编程器来刷吗?在dos下用nvflash这个工具就是了,很方便的。

网友:
我只会在DOS刷成功过的,别的没有成功过。。

网友:
用编程器来刷,可以是我的技术不过关吧,没有刷成功过的。。

网友:
显卡找不到BIOS!!

网友:
有备份就刷会回来吧,

网友:
没刷过显卡bios 但是知道怎么dos下刷 可是一直没有找到pci显卡 怎么办  话说 谁知道哪有pci显卡卖?

网友:
pci卡确实少有买的,收废品的地方去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