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芯片具体型号!

楼主(2014-02-26):
芯片上面写的是4506GE可是X宝上就是查不到求具体型号或者代换芯片

网友:
应该是个普通MOS管吧

网友:
实在不行在看看料板上有没有一样的

网友:
这管第一次见啊  如果是普通的管怎么这样做呢  楼主知道了告诉告诉声

网友:
可以在网上找呀。。。

网友:
有没有图纸啊 ?~~

网友:
LG或三星高压板上有这个原件可以代换

网友:
恩 全部型号4506GE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