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电影实现的若干问题和3D高清播放器的选购盲区

楼主(2014-02-26):
通过大家的回帖我发现好多人在选择高清播放器的时候,思路不是很清晰,播放器的一些选购方法,我有空再说说我的经验,我今天给大家说一下高清3D播放器和普通高清播放器的区别,因为这个问题大家相对比较模糊,很多人都有问到这个问题,况且我的头像还是3D,一直没空和大家探讨真不好意思啊。

3D的概念:
3D是英文“Three Dimensions”的简称,中文是指三维、三个维度、三个坐标,即有长、宽、高。今天的3D,主要特指是基于电脑/互联网的数字化的3D/三维/立体技术,也就是三维数字化。包括3D软件技术和硬件技术。

3D的实现形式及原理:
人的视觉之所以能分辨远近,是靠两只眼睛的差距。人的两眼分开约5公分,两只眼睛除了瞄准正前方以外,看任何一样东西,两眼的角度都不会相同。虽然差距很小,但经视网膜传到大脑里,脑子就用这微小的差距,产生远近的深度,从而产生立体感。一只眼睛虽然能看到物体,但对物体远近的距离却不易分辨。根据这一原理,如果把同一景像,用两只眼睛视角的差距制造出两个影像,然后让两只眼睛一边一个,各看到自己一边的影像,透过视网膜就可以使大脑产生景深的立体感了。各式各样的立体演示技术,也多是运用这一原理,我们称其为“偏光原理”。

3D立体电影的制作有多种形式,其中较为广泛采用的是偏光眼镜法。它以人眼观察景物的方法,利用两台并列安置的电影摄影机,分别代表人的左、右眼,同步拍摄出两条略带水平视差的电影画面。放映时,将两条电影影片分别装入左、右电影放映机,并在放映镜头前分别装置两个偏振轴互成90度的偏振镜。两台放映机需同步运转,同时将画面投放在金属银幕上,形成左像右像双影。当观众戴上特制的偏光眼镜时,由于左、右两片偏光镜的偏振轴互相垂直,并与放映镜头前的偏振轴相一致;致使观众的左眼只能看到左像、右眼只能看到右像,通过双眼汇聚功能将左、右像叠和在视网膜上,由大脑神经产生三维立体的视觉效果。展现出一幅幅连贯的立体画面,使观众感到景物扑面而来、或进入银幕深凹处,能产生强烈的“身临其境”感。

偏振光技术,在播放时,用两部带偏振镜的放映机同步放映两路视差影像,即左右眼分别应该看到的影像。因此如不带电3d偏振光眼镜的话,在屏幕上看到的就是重影影像,而观众配带的3d眼镜就是两个偏振光镜片,通过它们,就能让我们的左右眼分别看到屏幕上放映的左右眼视差图像,产生立体效果。

红蓝补色立体电影,观看影片时,使用左红右蓝的滤色眼镜,带上后左眼就能看到屏幕上的红影图象,右眼看到蓝影图像,从而产生立体影像,这种立体电影立体感要差一些,但它的成本较低,也可以在普通的电影银幕上放映,可以让更多的人体会到立体电影带来的视觉魔术,同时由于这种电影对屏幕没有限制,所以我们只要买一副几块钱的红蓝立体眼镜,就能在电脑上观看立体电影。

还有一种常用的技术是立体眼镜的原理,这种立体眼镜采用时分方式,交替关闭左右液晶镜片,而与之相配套的播放软件分别在屏幕上同步交替播放左右眼视差影像,因此我们的左右眼就能分别看到左右的视差影像。只要这个交替的速度足够快,就能让我们看到立体影像,并且不会有闪烁感。

3D眼镜技术分类:
在眼镜式3D技术中,可细分出三种主要的类型:色差式、被动偏光式、主动快门式,也就是平常所说的色分法、光分法和时分法。

色差式3D技术

色差式3D技术,英文为Anaglyphic 3D,配合使用的是被动式红-蓝(或者红-绿、红-青)滤色3D眼镜。这种技术历史最为悠久,成像原理简单,实现成本相当低廉,眼镜成本仅为几块钱,但是3D画面效果也是最差的。色差式3D先由旋转的滤光轮分出光谱信息,使用不同颜色的滤光片进行画面滤光,使得一个图片能产生出两幅图像,人的每只眼睛都看见不同的图像。这样的方法容易使画面边缘产生偏色。

由于效果较差,色差式3D技术没有广泛使用。

被动偏光式3D技术

偏光式3D技术也叫偏振式3D技术,英文为Polarization 3D,配合使用的是被动式偏光眼镜。偏光式3D技术的图像效果比色差式好,而且眼镜成本也不算太高,当前比较多电影院采用的也是该类技术,不过对显示设备的亮度要求较高。

偏光式3D是利用光线有“振动方向”的原理来分解原始图像的,先通过把一副图像分割为奇数行和偶数行配合4/1偏光膜将奇数行和偶数行画面分别以左旋圆偏振光和右旋圆偏振光进行透射,然后3D眼镜左右分别采用不同偏振旋转方向的偏光镜片,这样人的左右眼就能接收隔行显示的2组画面,再经过大脑合成立体影像。

当前在偏光式3D系统中还分为分时变偏振和分光偏振两种,电影市场中较为主流的有RealD 3D就是采用的分时变偏振技术,这个技术杜绝了普通分光偏振技术导致2D画面清晰度降低(PR Film 黑条现象)和3D画面效果隔行显示只能达到1080线的一半高度的弊端。通过偏光完美呈现了全高清画质。但是这项技术还尚未在市面上的电视产品中使用,只在电影院内采用。市面在售的偏光产品都是分光偏光产品,在图象清晰度和3D效果上都存在一定缺陷。

当前,LG、康佳、TCL、海信、创维等品牌都有采用分光偏光3D技术的产品。

优点:易佩戴,眼镜成本低

缺点:贴附偏光膜,需要更高的背光亮度才能保证3D画面鲜明,提高了电视功耗;

2D画质有损失(PR Film 黑条现象);

3D画面隔行显示分辨率减半,播放3D 1080P电影只有540p。

前后观看距离有严格限制,前后低于2米画面重影。上下低于10度画面重影。左右超过70度3D效果锐减。

快门式3D技术

快门式3D技术,英文为Active Shutter 3D,配合主动式快门3D眼镜使用。这种3D技术在电视和投影机上面应用得最为广泛,资源相对较多,而且图像效果出色,受到很多厂商推崇和采用,不过其匹配的3D眼镜价格较高。

快门式3D主要是通过提高画面的刷新率来实现3D效果的,通过把图像按帧一分为二,形成对应左眼和右眼的两组画面,连续交错显示出来,同时红外或者蓝牙信号发射器将同步控制快门式3D眼镜的左右镜片开关,使左、右双眼能够在正确的时刻看到相应画面。这项技术能够保持画面的原始分辨率,很轻松地让用户享受到真正的全高清3D效果,而且不会造成画面亮度降低。

一般情况下,3D液晶电视屏幕刷新频率达到120Hz以上,也就是让左、右眼均接收到频率在60Hz以上的图像,才能保证用户看到连续而不闪烁的3D图像效果。

当前,包括三星、TCL、松下、索尼、海尔、夏普、海信、长虹等品牌推出的3D电视,都是采用主动快门式3D技术。

优点:不用贴附3D偏光膜,杜绝2D画面损失和3D画面损失。(PR film 黑条现象)

不用增加背光亮度,低碳低功耗。

可视角度不受限制,前后,上下,左右任何角度都能随意观看。换角度观看3D效果损失较少。

缺点:

1、戴上眼镜之后,会存在亮度衰减;

2、快门3D眼镜在正视电灯等光源观看时因为快门技术开合现象原因会产生轻微闪烁,但是在观看3D影像时不会有任何闪烁感;

3、快门式3D眼镜因为控制芯片和液晶片的支持来实现3D效果,所以售价相对较贵,并且需要电源供电。

3D技术对比

根本没有一家检测机构去检测出有辐射,都是人云亦云出来的。如果是正常家装环境情况下,是感觉不出闪烁来的,闪烁本身就是卖场光源布置不合理的结果。如果你想追求3d效果的话买快门式的,买个眼镜带着轻;有那么点3d的意思的话,就用偏光的,个人爱好。

注意:这里我们讨论的3D主要指的是3D电影即视频,不是3D游戏,有些高清播放器说支持3D是说支持3D游戏和这个不是一个概念。

那么观看3D电影在家都需要什么呢?又有什么区别呢?下边我们就详细的说一说。由于我家的电视不是3D的,所以以下图片来源于其它网友朋友,只是用来说明区别。

首先我们提出4个问题,也是大家广泛关注的,我来一一回答。
一、观看3D电影是否只要能放映出3D视频就可以?
不是,首先你需要一个3D电视机,如果没有这个输出设备,普通的电视机是无法输出3D画面的,除了红蓝那种。
二、有3D电视了是否还需要购买播放器呢?
这个根据个人的要求,现在的3D电视往往都自带播放功能,例如具有USB接口等,可以播放3D电影。但是由于功能简单,支持的格式也不会很全。如果你要求更高就需要购买播放器了。
三、普通播放器可以播放吗?
答案是肯定的,例如后缀MKV的3D视频,上下、左右的视频都是可以播放的。
四、普通播放器都可以播放那还用买3D高清播放器干嘛?
俗话说术业有专攻,既然宣称真3D当然是有道理的。

下边就上边的问题,我们来一一详细探讨。

首先你要知道普通的液晶电视只能放映红蓝等3D视频,如果想看到上下、左右等3D效果更好的电影,3D电视机是必须的。

用3D电视机播放3D的优劣
首先你省去了购买播放器的钱,这是第一个优点,你只需要用USB口连接移动硬盘就可以选择影片了。

以左右格式影片MKV格式为例

以上三幅图显示的就是左右格式载入之后通过电视遥控器选择菜单选择3D格式的表现情况,最下边显示为3D画面。
优点:省钱
缺点:不支持蓝光ISO,字幕为2D,字幕颜色、大小、位置等均不可调整。

用普通高清播放器播放3D的优劣
通过HDMI连接3D液晶电视机,然后通过移动硬盘载入视频,以左右格式为例。

由于普通高清播放器是没有3D选项的遥控器,所以使用电视机的遥控器设置3D

注意当你中途退出视频后,电视机还是3D模式,你的播放器界面会不正常

注意看上边的图片和下边的图片区别,需要用电视机遥控器重新切换回2D画面

不带字幕的还好些,当放映带字幕的3D电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字幕出问题了。以左右格式为例。

发现没有在直接打开后显示左右两个画面,字幕正常,但是电视机选择3D之后,字幕就变成左右双屏,而且不全。
同时播放蓝光ISO时候只能2D不会出现3D画面。
优点:省了3D播放器的钱
缺点:需要2个遥控器频繁交替使用,看中国电影没问题,看字幕的电影就哭了,还不能看蓝光的原盘。

用3D高清播放器播放3D的优劣
首先以上问题都可以解决呵呵。以蓝光ISO为例。

当你用3D高清播放器打开文件后,电视直接就是呈现的3D画面,不需要电视机遥控器调节。
并且通过菜单可以切换2D格式。

并且3D高清播放器是支持蓝光导航的,普通的播放器就不行。
还是以上下格式为例

看到没有当你用3D播放器选择3D之后连字幕也是3D的。
并且字幕是可以调节的,并且支持的视频格式更多。
优点:格式多,字幕完美,不需要使用电视机遥控器
缺点:你需要买一个3D高清播放器

呵呵以上看完估计你内心的问题也就解决了吧,知道怎么选择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