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株加焊不成功

楼主(2014-02-26):
按照孙老师的视频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334619-1-3.html    风量调到3,就是不成功,焊油还可以 50元那片的,CF 260  能是球底下的锡不平吗

网友:
带网吹啊  看到化了就停   颜色变了就拆网

网友:
焊盘上面的焊锡一定要用吸锡线托平了在放锡珠,没托平,带着钢网吹还行,你这把网拿掉了,两个都是球面,珠肯定会偏。

网友:
我买的是210片钢网那种的 挺薄  怕变形啊 植株台新型对角紧的。

网友:
我只能说,熟能生巧,勤能补拙。。。。。。。

网友:
一般用风枪吹,把风枪嘴卸掉,风力调到1档,就行。

网友A:
你是钢网在上面直接吹的吗  还是钢网先拿下来吹的?  如果是钢网在上面就不存在焊点平不平 如果是拿下钢网吹的 焊点下就一定要平

网友:
对网会没影响吗

网友:
只要技术到位   就OK啦

网友:
兄弟  风枪和风枪不一样   不能所有的都和孙老师的一样     你要根据自己的风枪温度   风速调整,继续努力吧

网友:
有种神器 叫  bga 铁板烧     绝对好用    不用担心  球焊不好 或者 芯片吹坏的问题    新手老手都适合

网友:
说错了  是叫  bga 铁板烧  !!、、

网友:
谢谢楼上的   我是拿下钢网在260焊台上吹得  。bga 铁板烧有买的吗 啥型号  好用推荐个  有了这个宝贝可就不担心植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钢网在上面直接吹的吗  还是钢网先拿下来吹的?  如果是钢网在上面就不存在焊点平不平 如果是拿下钢网 ...

说的太对了 确实不平。

网友B:
要是有个从头到尾的植株视频就好了。

网友:
这个也只能一步一步的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有个从头到尾的植株视频就好了。

  其实这些视频网站也有,我们迅维专门制作的视频,你可以搜索看一下哦!

网友:
我觉得风力大了吧。还有焊膏少了。。都吹歪了

网友(2014-05-23):
铁板烧第一次听,什么样的,多少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