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0奇怪故障

楼主(2014-02-26):
东芝M300有时点不亮,但有电流跳动。点亮或提示错误;0701:usb over current on hc/port,进入CMOS设置故障依旧。请高手指点

网友:
  没碰见过。

网友:
南桥的问题不过你可以先刷下BIOS不行要换南桥了

网友:
这个是USB报错啊,检查USB接口,不行刷BIOS,搞南桥

网友:
测下U口供电,估计南桥的问题大点

网友(2014-04-12):
我这有一台IBM R61I也是一样的错误,USB口都能用,刷BIOS会有用吗?

网友:
没碰到过  期待大神

网友:
USB 供电电路,或者口? 你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