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F40A LA3061P 输入电压低于18.7用2-3分钟掉电

楼主(2014-02-26):
联想天逸F40A LA3061P 输入电压低于18.7用2-3分钟掉电到待机电压0.04,可以再次开机。我用18.7V测试一点问题也没有。请问这个机器有问题吗?

我想把Vin后面的二极管摘掉。不知道有没有问题啊。压降0.7 如果这样18V的适配器也可以用。好收钱。

网友:
麻烦各位前辈指教下。。

网友:
应可以的
用一个保险或电感接上

网友:
没问题,到时候坏了,在收钱

网友:
只要能让它走,你管它还坏不坏,要是都不坏了你吃什么

网友:
我上次也遇到过。19V不行。必须20V才能触发。郁闷死。